耦合电容,理解不了啊 ,求指教

楼主(2012-03-19):
如果一个信号由一个频率为w的正弦信号和一个频率为2w的正弦信号叠加而成,那么这个信号经过耦合电容后,不就改变了原来的形状了吗??电容对不同频率的信号的阻抗是不同的啊,那么他们幅值改变的倍数就不同,信号经过耦合电容后不就变形了吗??还有,对于非正弦信号通过电容怎么分析呢?傅里叶变换吗??如果傅里叶变换不又出现不同频率的信号了吗??经过电容后不又变形了吗??、本人新手自学,实在不理解,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频率为W和2W的正弦波叠加本来就不是正弦波,经过电容式会改变形状,分析的方法可以用傅里叶。个人观点

网友B:
一切周期性信号均可以傅里叶变换为正弦波。然后转到频域来分析问题。通过传递函数曲线来分析耦合电容的衰减。

楼主:
那么一个音频信号经过耦合电容不就失真了吗
/?

网友C:
失真也得看阻抗和分压,很小的话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D:
为了让信号不变形就要选择适当容量的电容.你首先要理解为什么要用耦合电容?是为了在直流相互隔离的两级放大之间传递交流信号称之为耦合.相当于在两级放大器之间接了一个高通滤波器,滤波器有带通和带阻波段,你的信号是在带通频带段,就不会有变形.只有当你的电容植不合适时,两个频率分别落入带通频段和带阻频段,才会出现变形.

网友E:
我对W不是很理解,表示什么来的?   我个人认为吧,你走入了误区,你想要真正在电子方面有一定的成就的话,就不要去花大量的时间研究那些课本上面的东西,大学里面的什么傅里叶变化什么的,一大堆微积分,看着就头大。真正进入电子这个行业,你就知道其实模电只是一个大概的玩意,就说一个放大电路不需要去像课本上一样计算它的增益是多少,α=?β=?大概知道就行。我不是否认理论,理论是很重要的,只是大学学的那些东西没一点知识都是很大的一个范畴,想要去彻底搞懂一样没有一年半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