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干扰问题!

楼主(2012-03-19):
最近发现串口干扰的问题,在电路上是直接引出RX和TX的,外围不存在任何电路,但是通过CPU反馈回来的打印信息看,是在没有使用串口的情况下,串口依然收到数据。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由于TTL的悬空引起的电平不稳定,让CPU误判断有数据接收。问一下各位,从硬件上通过增加上下拉来解决这种干扰的可行性有多少,是否从软件上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你觉得数据线增加上下拉电阻的目的是啥?

网友B:
2# yhf311 同问,麻烦问下,RS232要在发送和接受的两根线上分别加上拉额下拉的电阻?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接到一个固定的电平,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D:
同意5楼的说法

楼主:
你觉得数据线增加上下拉电阻的目的是啥?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让TTL的电平为高,CPU不会误判断。

楼主:
tx rx都上拉,因为串口接到0表示开始发送数据,如果误触发,就会让串口以为开始发送数据了,所以接上拉,消除误触发。。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除了硬件上使用上拉的办法解决,有没有办法从软件上来解决?

网友F:
回复 楼主:
软件可以加起始结束符判断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软件可以加起始结束符判断啊
引用 网友F:

谢谢,试一下看能解决不。

网友G(2013-05-14):
软件在不用串口时直接禁止掉串口

网友H:
加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I(2019-03-05):
UART为了可靠,引脚通常都需要加上下拉,上拉更常用,因为UART空闲态为高电平

网友J(2020-10-27):
是否可以把UART_TX_RX直接配置成上拉可以解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