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布线规则

楼主(2012-03-19):
BGA是PCB 上常用的组件,通常CPU 、NORTH BRIDGE、SOUTH BRIDGE、AGP CHIP、
CARD BUS CHIP…等,大多是以bga 的型式包装,简言之,80 ﹪的高频信号及特殊信号将
会由这类型的package 内拉出。因此,如何处理 BGA package 的走线,对重要信号会有很大
的影响。

        通常环绕在 BGA附近的小零件,依重要性为优先级可分为几类:
1.          by pass。
2.          clock 终端RC电路。
3.          damping (以串接电阻、排组型式出现;例如 memory BUS 信号)
4.          EMI RC 电路(以dampin 、C 、pull height 型式出现;例如 USB 信号)。
5.          其它特殊电路(依不同的 CHIP所加的特殊电路;例如CPU 的感温电路)。
6.          40mil 以下小电源电路组(以 C、L、R 等型式出现;此种电路常出现在 AGP CHIP or
含AGP 功能之CHIP附近,透过R 、L 分隔出不同的电源组)。
7.          pull low R、C 。
8.          一般小电路组(以 R 、C 、Q、U 等型式出现;无走线要求)。
9.          pull height R、RP。

1-6 项的电路通常是 placement的重点,会排的尽量靠近BGA,是需要特别处理的。第7 项
电路的重要性次之,但也会排的比较靠近 BGA。8 、9 项为一般性的电路,是属于接上既可
的信号。

相对于上述BGA附近的小零件重要性的优先级来说,在ROUTING 上的需求如下:

楼主:
1.by pass  =>   与CHIP同一面时,直接由 CHIP  pin接至by pass ,再由 by pass 拉出打via接
plane;与CHIP不同面时,可与BGA的VCC、GND pin 共享同一个 via,线长请勿超越 100mil 。

楼主:
2.clock 终端RC电路 =>   有线宽、线距、线长或包 GND等需求;走线尽量短,平顺,尽量
不跨越VCC分隔线。

楼主:
3.damping=>    有线宽、线距、线长及分组走线等需求;走线尽量短,平顺,一组一组走线,
不可参杂其它信号。

楼主:
4.EMI RC电路 =>   有线宽、线距、并行走线、包 GND等需求;依客户要求完成。

楼主:
5. 其它特殊电路  =>    有线宽、包 GND或走线净空等需求;依客户要求完成。

楼主:
6.40mil以下小电源电路组 =>   有线宽等需求;尽量以表面层完成,将内层空间信号线使用,并尽量避免电源信号在BGA区上下穿层,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楼主:
7. pull low R、C    =>  无特殊要求;走线平顺

楼主:
8. 一般小电路组  =>    无特殊要求;走线平顺

楼主:
9.pull height R 、RP =>   无特殊要求;走线平顺

网友A:
哈哈 个人讲解 ? 谢谢。

网友B:
这个格式,新手应该看不懂 写什么东东

网友C:
谢谢斑竹的讲解

楼主:
哈哈 个人讲解 ? 谢谢。
引用 网友A:

不是,呵呵,分享别人的宝贵经验。

网友D:
:L楼主帖子不错!!!整个文档啊!!!

网友E(2013-07-28):
顶一个吧,但是版主 有没有更具体点的布线规则?? 比如过孔 线宽,线距 还有应该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