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成员函数指针问题

楼主(2012-03-19):
(无正文)

网友A:
1. 保存在一个整数里面是不安全的, 因为像多继承的成员函数指针这些是可能大于 4 个字节. 如果你实在要转的话可以用 union_cast
2. 取函数的任意一参数或局部变量的地址就可以得到栈空间内的一个地址. 然后根据不同的编译器实现在上面加减一些值就可以得到这个函数所使用的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