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函数问题

楼主(2012-03-19):
在子类父类中出现同名函数(比如:show()),当在main()函数中调用show()时,起作用的是子类中的show()函数,请问这时这么理解对不:是子类中的show()把父类中的show()覆盖?如果不对是什么处理方式?

网友A:
如果基类里的show是virtual ,就是覆盖(同名,参数相同的情况)
否则是隐藏 可以用基类的指针访问基类的show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