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家推荐一款5W开关电源集成芯片

楼主(2012-03-19):
5W开关电源集成芯片太多了,真不知道用哪个好?用在仪表的供电上,这种芯片网上说,很容易爆炸,真不知道那个芯片性价比高。

网友A:
topswitch的芯片简单易用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2012-09-05):
THX电源管理IC的升级版本---"力生美"电源管理IC,它比THX电源IC外围更加简化,

主要是把CT电容集成到了IC里面,不会因为CT电容开路而把IC炸坏。

还有满足能源五级标准的IC,性价比高,主要提供1~80W适配器电源方案,10W以下充电器,适配器,LED电源方案,小家电电源方案等等.很多电源和
DVB大厂都有批量在用。LN5R03A=3W,LN5R04D=4-5W,LN5R05C=5-8W,LN5R12C=12-15W.

力生美电源管理IC特点:1.高效率。2.绿色环保。3.高稳定性。4.低成本。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向本人索要详细资料.我司有专业FAE帮忙解决技术问题。

联系人:高先生

TEL:18025406618     QQ:371589161

网友B(2013-01-10):
没人看的到啊

网友C:
MP4000   你可以试一下   实在不行就使用UC38XX系列的开关电源芯片来实现  呵呵   应该问题不大   注意散热和电磁兼容问题   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