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DATASHEET

楼主(2012-03-19):
看不懂,哪位指点下。

网友A:
16条线代表16款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每条线代表该款稳压管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

网友B:
漏电流吧

网友C:
漏电流吧
引用 网友B:

1楼正解。稳压管工作在击穿区,不存在漏电流问题。

网友D:
看这个图应该是找每款稳压管最低工作电流的吧

网友E: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