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7FE4051仿真器

楼主(2012-03-19):
用MG87FE4051开发过几个产品,虽然这IC性能蛮不错,但就是不支持仿真器,我手里有台伟福的SH51仿真器,里面可以选ATMEL的AT89C4051,不知道选这IC仿真出来的效果跟实际有多大的差别?请用过MG87FE4051的一起讨论下啊。

网友A:
MG87FE4051没有专用的仿真器,基本上能够仿真AT89C4051的仿真器都可以通用的,写代码控制上基本没有什么差异,除非是MG87FE4051独有的控制,可能细部上需要参考MG87FE4051数据手册外。
所以AT89C4051的代码可以直接烧录到MG87FE4051上直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