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程序不知道错在哪里啊。。。。

楼主(2012-03-19):
买了lunchpad的学习板之后就一直没玩过,这几天才开始玩啊。今天写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就不对,不知道错在哪里啊。。。。
#include "io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0;
  P1DIR&=~BIT3;
  while(1)
  {
    if(P1IN&BIT3!=BIT3)
       P1OUT&=~BIT0;
    else
     P1OUT|=BIT0;
  }
}

楼主:
程序很简单啊 但是下载进去之后不对啊,本来是想通过按键s2控制led的亮暗的但是不好使啊,呜呜。。。

网友A:
应该修改成if((P1IN&BIT3)!=BIT3)。
另外,若key没有外接上拉电阻,请开启MCU内部的上拉,否则悬空导致key电平不确定。

网友B:
其实有时候用BITx什么的不是很方便
我看了一下头文件,貌似可以用
P1OUT_bit.Px =0或是1的方式直接操作引脚
像P1OUT_bit、P1DIR_bit这样的都是一个结构体,里面有P0-P7对应各个引脚

不知道这样用对不对啊,还是说碰巧了?

网友C:
写成这个试试
while(1)
{
if(!P1IN_bit.P3)
P1OUT_bit.P0=1;
else
P1OUT_bit.P0=0;
}

或过来与过去的看晕了...

网友D:
唉...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不管优先级全加上括号...自己看着也清楚

网友E:
我前几天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是通过开发环境调试例如单步变量值等猜出问题所在的,原来要这样写,不要是编程经验少,记性差,不过以后再也不会这个错误了,

网友F:
把if(P1IN&BIT3!=BIT3) 改成if((P1IN&BIT3)!=BIT3) 试试

网友G:
#include "io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0;
  P1DIR&=~BIT3;
  while(1)
  {
    if(P1IN&BIT3!=BIT3)  ////这句应该有问题,P1IN&BIT3应该一直是BIT3.。。。。。
       P1OUT&=~BIT0;
    else
     P1OUT|=BIT0;
  }
}

网友H(2012-10-08):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io430.h"

io430.h文件谁有发我一个

网友I:
9楼正解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J:
还有这个错误,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K: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