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同一端口

楼主(2012-03-19):
看电路分析的时候,书上说 若响应与激励在同一端口 则属于策动点函数,请问什么是同一端口啊??怎么看响应和激励在不在同一端口呢?

网友A:
先看电路分析,里面有端口的概念,注意这个端口不是搞单片机说的“端口”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大X,昨晚我翻了我看的书,没见到关于端口的定义,网上也搜了,也没见着它的定义,请NE大X明示,呵呵!

网友B:
to LZ:

测量网络的特性需要馈入激励信号(可以是电压、电流或功率),而一个网络对外可呈现出若干的端口。若讨论的是两个不同端口间的激励响应关系,则称此关系为转移函数(增益,跨阻或跨导)。若讨论的是同一个端口(即响应就是激励馈入端口),则称此关系为策动点函数(自身就为激励源输入端口,即“策动点”),可有阻抗(激励为电流,响应为电压)或导纳(激励为电压,响应为电流)关系。

楼主:
恩 谢谢,就是怎么判断响应和激励是否在同一端口??还望再指点指点,我自己也琢磨琢磨
4# HWM

网友B:
恩 谢谢,就是怎么判断响应和激励是否在同一端口??还望再指点指点,我自己也琢磨琢磨
4# HWM
引用 楼主:

就是你加入的信号和所检测的反映是否同属一个端口,如在同一个端口上加入一个电压信号然后检测其上面的电流。

网友C: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