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

楼主:
大家好,小弟弄了个对主备电源(均为+24V)切换的电路。图中的U1,Q1功能是当主电源存在时,备份电源不输出。采用的是双二极管切换,负载最大有3A的电流。小弟在实际搭电路测试时,切换功能可以实现,但是二极管的功耗很大。二极管实际电路用的是1N5825,能过5A电流,还是很烫。不知大家能否推荐一款合适的肖特基二极管。另外采用背靠背PMOS切换效果会好些么?谢谢大家!

网友A(2012-03-19):
负载就是8欧姆?真这么大电流,二极管上的功耗很大,肖特基也好不了多少。楼主在不在意?在意就换三极管来切换。

楼主:
版主好,图上的8欧电阻只是示意的。实际上负载有多个,如果一起工作的话大概有3A的电流。1N5825也是肖特基二极管吧,确实也很烫。你说的用三极管切换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A:
就是用大功率达林顿管来切换,代替二极管,比如TIP142/147

楼主:
谢谢,我应该得用PNP TIP147,我看了下这个资料,发现这个达林顿管内有个二极管,会引起倒灌。

楼主:
:L没人关注啊! 请教下能否用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MBR1030  TO-220封装 ?

网友A:
上MOS,能忍受发热的用肖特基。

网友B:
是不是嫌钱多?
这样的电路也要用光藕,真是多此一举.

网友C:
LZ 自己找到答案啦。
MBR1030  TO-220封装才能忍受这电流。TO-41的封装不管标称多少,上了3A都是扯淡。
TO-220必要时还可以加散热器---开关电源的都用.

现在很多产品为了节约成本,都不考虑稳定和老化了,---经验之谈

楼主:
谢谢,版主,lyjian,mercyau。 lyjian说得对确实不需要光耦,可以用NPN三极管替换,谢谢版主,mercyau的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