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上位机CPU通过I2C总线控制16个下位机CPU

楼主(2012-03-19):
2012.03.20  21:51 上传PCB,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走线方式

-------------------------------------------------------------------------------------
1个上位机CPU通过I2C总线控制16个下位机CPU,上位机 rxd 通过与门接收,需要4片74LS08
上位机txd通过非门发送,需要4片74HC14

额,16个下位机上来的线就有32根了,印制板尺寸已定,结构件已定,要我在有限的地方里布下这么多线,无法布局了~~悲催!

那48芯的插座可是2.54mm间距的啊!两孔之间只能引一条线出来~

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网友A:
"1个上位机CPU通过I2C总线控制16个下位机CPU"  I2C接口只有2根线,算上电源和GND也才4根,楼主是不是想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下位机的两条I2C总线,16个,不就是32条了,然后通过与非门汇合在一起的啊

网友B:
总线是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 吧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将I2C总线在主电路板上都做成插头,把别的子板都插进来,所以线就多了,而由于尺寸已定,所以就布不下了。

解决方法:
1、增加层数,但是保证地的完整性
2、接插件外置。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有眉目了。
抄别家的产品就是累

网友D:
2.54mm间距的还布不了线?

你的版至少是双面板吧?
就算“两孔之间只能引一条线出来”双面从一边进去布通3排孔完全不需过孔,第4排走边上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布是布了,这空间真tm小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每个下位机的两条I2C总线,16个,不就是32条了,然后通过与非门汇合在一起的啊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觉得你可能确实短路了,一个I2C上可以挂多个设备啊,还有你啥单片机有16个I2C总线接口啊~!

网友D:
楼主,我觉得你可能确实短路了,一个I2C上可以挂多个设备啊,还有你啥单片机有16个I2C总线接口啊~!
引用 网友A:

呵呵,LZ这思路,确实很碉堡,
不过看他的描叙,倒像是串口:lol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布是布了,这空间真tm小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空间很富裕啊~
原来最右边一列指一两条线,那是毫无难度啊。

顶层的线干嘛都要靠到最左边?

网友E:
两面就搞定,是没什么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有难度的好吧,这个排列方式也是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右边的空隙因为有6个固定孔,只能并排 竖着走下来,2.54mm的3条线。也就是说只有三个孔的线能从右边走,其余全得往左边挤出来,

最终决定右边一列用来做电源和接地,虽然有点不合理,只能这样了。(地最好是分布在四个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关键就是看怎么布局,又合理又走线容易,我上传了pcb,有兴趣画画看,有没有更合理的方法~

楼主:
最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