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dxp2004 PCB中我要查看某层的元件及连线?

楼主(2012-03-19):
proteldxp2004 PCB中我要查看某层的元件及连线?如何设置。
一打开文件,红色铜,接着元件位置就看不清了。
如何仅显示top层元件信息及连线?这样,我找器件修改板子就容易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打开层显示管理器,把Top Overlay给选上就可以了,也就是丝印层,那个可以代表原件

如果是因为铺通而影响看板子,在AD中的TOOLS下面有个shelve  polygon可以隐藏铺通,后面再RESTORE就可以了  2004我不太熟悉,应该也有隐藏铺通,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ED铺通,就是删除,后面你撤销操作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B:
把你不想看的层都给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