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3d全息影像技术简介

楼主(2012-03-19):
3D全息影像技术
  全息显示技术的问世给真正的立体三维电视带来了希望之光。全息电视与立体电视相比,其优越之处不仅仅在于立体三维图像更接近于物体自身,而且还要从人眼对物体深度感在生理上的心理暗示来加以考虑。
  全息显示的基本机理
  全息学(Holography)自20世纪60年代激光器问世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基本机理是利用光波干涉法同时记录物光波的振幅与相位。由于全息再现象光波保留了原有物光波的全部振幅与相位的信息,故再现象与原物有着完全相同的三维特性。换句话说,人们观看全息像时会得到与观看原物时完全相同的视觉效果,其中包括各种位置视差,这即是全息三维显示的理论依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全息才是真正的三维图像,而上述的各种由体视对合成的图像充其量仅是准三维图像(并无垂直视差的感觉)。20世纪80年代后,激光全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异军突起的**技术产业。在激光全息技术中,全息显示技术由于更接近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倍受关注。它不仅可制出惟妙惟肖的立体三维图片美化人们的生活,还可将其用于证券、商品防伪、商品广告、促销、艺术图片、展览、图书插图与美术装潢、包装、室内装潢、医学、刑侦、物证照相与鉴别、建筑三维成像、科研、教学、信息交流、人像三维摄影及三维立体影视等众多领域,近年来还发展成为宽幅全息包装材料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白光再现全息技术可在白昼自然环境中或在普通白光照射条件下观看物体的三维图像,一直研究全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及运用,期待自身的努力使得全息显示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透射式全息显示图像
  透射式全息显示图像属于一种最基本的全息显示图像。记录时利用相干光照射物体,物体表面的反射光和散射光到达记录干板后形成物光波;同时引入另一束参考光波(平面光波或球面光波)照射记录干板。对记录干板曝光后便可获得干涉图形,即全息显示图像。再现时,利用与参考光波相同的光波照射记录干板,人眼在透射光中观看全息板,便可在板后原物处观看到与原物完全相同的再现像,此时该像属于虚像。假如利用与参考光波的共轭光波相同的光波照射记录干板,即从记录干板右方射向记录干板而会聚一点的球面光波,则经记录干板衍射后会聚而形成原物的实像。
  透射式全息显示图像清晰逼真,景深较大(仅受光波相干长度的限制),观看效果颇佳。但为确保光的相干性,需用激光记录与再现。采用激光也会带来其特有的散斑效应的弊病,即再现像面上附有微小而随机分布的颗粒状结构。
  反射式全息显示图像
  为克服透射式全息显示图像无法利用普通白光(非相干光)再现的缺陷,人们又发展了反射式全息显示图像。将物体置于全息板的右侧,相干点光源从左方照射全息板。将直接照射至全息板平面上的光作为参考光;而将透过全息板(未经处理过的全息板是透明的)的光射向物体,再由物体反射回全息板的光作为物光,两束光干涉后便形成全息显示图像。由于记录时物光与参考光分别从全息板两侧入射,故全息板上的干涉条纹层大致与全息板平面平行。再现时,利用光源从左方照射全息板,全息板中的各条纹层宛如镜面一样对再现光产生出反射,在反射光中观看全息板便可在原物处观看到再现的图像。
  制作反射式全息显示图像时,通常采用较普通透射式全息显示图像更厚的记录介质(厚约15μm的感光乳胶层)。因干涉条纹层基本上与全息板平面平行,介质层内形成多层干涉条纹层,即反射层,故全息板的衍射相当于三维光栅的衍射,必须满足布拉格(Bragg)衍射条件,即仅有某些具有特定波长及角度的光才能形成极大的衍射角。由于具有这种选择性,反射式全息显示图象便可用普通白光扩展光源再现。这是其一大优点,同时亦消除了激光的散斑效应。近年来,该类全息显示图像已广泛应用于小型装饰物的三维显示,并已实现商品化,市面上将其称为“激光宝石”。反射式全息显示图象还可用作壁挂式显示,但制作屏幕较大的反射式全息显示图像技术难度较大;另一缺陷是其景深不太大,距记录介质平面较远处的图像有点模糊不清。
  像面式全息显示图像
  根据全息学的理论,对于普通透射式全息显示图像而言,当再现光波长与记录时的光波长不同,或再现光源为非理想点光源而有一定的空间扩展时,再现像点将会发生弥散而变得模糊,由上述两种因素造成的像点模糊量皆与象点和全息板的距离成正比。因此,假如记录时让物点落在全息板上或很靠近于全息板,则用普通白光扩展光源再现时,像点的模糊量仍小至可接受的程度。因实际物体难以直接“嵌入”全息板,故人们采用将物体通过透镜成像于全息板的附近,同时引入参考光波与其干涉的办法来记录全息显示图像,这样记录的全息显示图像称为像面全息显示图像,它可用普通白光扩展光源再现。显然,这种全息显示图像的景深也是有限的,距全息板平面愈远的像点愈模糊不清。
  彩虹式全息显示图象
  20世纪70年代末,一种新型全息显示图像即彩虹式全息显示图像(Rainbow Hologram)问世,它可采用白光再现,图像清晰明亮,尤其适用于立体三维显示,倍受人们的重视。彩虹式全息显示图像是采用激光记录全息显示图像,用白光照射再现单色图像的一种全息显示技术。其基本特点是在记录系统中适当的位置加入一个狭缝,其作用是限制再现光波,以降低图像的色模糊,从而实现白光再现单色图像。有人曾系统地分析过彩虹式全息显示图像的成像过程。其基本记录方式以一步法为例,物体通过透镜成像于全息板附近,同时光路中设置一个狭缝来限制成像光的孔径。利用白光点光源以共轭方式照射全息板,便会同时再现物像与缝隙的实像。由于全息显示图像的基本作用相当于光栅,在白光照射下具有色散的作用,故不同颜色的狭缝像分布于不同的方位。当人眼从缝隙像左方观看全息板时,通过不同颜色的缝隙像便可观看到该种颜色的物像。当人眼上下移动时,物象会产生出宛如彩虹一样的颜色变化,这也是此种全息显示图像名称的由来。
  彩虹式全息显示图像技术的问世给全息显示注入了新的活力,众多研究者对其进行了不断的改进与发展,并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将记录时的单缝变为多缝,可使同一角度观看的再现像具有与实物一样的彩色,或对黑白图像进行假彩色编码。因人们对色彩的分辨能力远远超过对灰度级的分辨能力,此种假彩色化法可极大提高对图像的判读能力。近年来还提出并实现了新型的双孔径彩虹式全息显示图像和大角度环形孔径彩虹式全息显示图像。前一种可在普通白光扩展光源下,将再现象的分辨率大大提高,并能由一体视对平面图像合成无需配戴眼镜观看的立体三维图像。后一种则将单缝孔径变为大直径的环形孔径,从而可实现360°环视的再现像,即在白光照射下,可绕全息板转一周以观看物体所有侧面的再现像。
  合成式全息显示图像
  合成式全息显示图像是指将一系列由普通拍摄物体的二维底片借助全息方法记录在一块全息软片(或干板)上,再现时实现原物体的准立体三维显示的一种技术。实现再现物体360°环视像的另一种有效方法便是合成式全息显示图像。它可制成圆筒式,亦可制成平面式。这里以旋转物体为例说明合成式全息显示图像的制作技术。显然,假若将物体变为实际场景,则可制作立体电视;假若将转动物体变为一系列连续变化的二维图片,则可制成活动的动画。
  这种合成式全息显示图像实际上是彩虹式全息显示图像与合成技术的有机结合。利用这种方法在平面全息板上再现环视或立体活动图像,是极其诱人的。其缺陷是记录过程较为复杂,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这一缺陷已不再成为严重的问题。近年来,研制出一套由计算机控制的合成式全息显示图像自动记录系统,并成功地由它制出像质颇佳的360°环视合成式全息显示图像。
  在合成式全息显示技术中,有一种可显示被拍摄物体动态过程的角度多路合成式全息显示技术,它是一种电影拍摄与全息拍摄完美结合的技术。它使用电影摄影机进行第一步记录,再在激光照射下用“全自动合成全息拍摄系统”将记录的二维电影片制成全息显示图像,它是一种实现了白光记录和白光再现被记录物动态过程的高层次全息显示技术。纵向多路合成的全息显示图像,由于采用了不同角度的视像进行合成,故称为角度多路合成式全息显示图像。它是一项集电影特技摄影、激光全息、光机电一体化、微机控制及纳米感光材料等**技术于一体的最新技术。还有另一类纵向多路合成的全息显示图像,它是由对客体不同深度的一系列平面层拍摄的底片合成的。如医学中用X射线断层摄影(CT)或超声波断层摄影,可得到垂直于人体轴线方向的一系列平面图片。利用全息显示技术将其按原顺序、原间隔制成合成式全息显示图象,再现时则可观看到一系列纵向平行排列的透明平面图像。当这些像的纵向间隔小到一定程度时,观看者便如同观看原物的透明立体三维图像一样。纵向多路合成的全息图像亦可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制作。
  角度多路合成式全息显示技术具有发展前景的潜力。它可将计算机图像信息处理、光学图像信息处理、纳米感光化学信息处理、影视技术多年来积累的视觉心理学及生理学深度感等方面的经验融合一体,对采集的图像信息进行处理,从而获得优质的三维空间立体影像。观看这种角度多路合成式全息显示立体影象时,无需配戴眼镜等附加装置。它是目前记录并显示伴有活动图象的三维立体影像的最佳方法。随着液晶显示技术及纳米级实时记录介质材料的研制开发,角度多路合成式全息显示技术将会发展成为新一代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科研项目及值得巨大投入的研究课题。
  模压式全息显示图像
  上述各种全息显示图像的共同缺陷是复制较为烦琐,通常需采用激光源及光学器件,而且每复制一次皆需曝光、显影和定影等过程。为解决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发出一种可象印书一样大批量快速复制的模压式全息显示图像。其制作工艺过程可分为如下三步:
  记录原版全息显示图像,这种全息显示图像的记录过程类似于彩虹式全息显示图像,但它属于浮雕型,即与光强分布相应的干涉条纹已转变为凹凸型沟槽状分布;
  制作金属压模,即由原版全息显示图像经电镀和铸模等工序转为金属模板;
  压印复制,通常是在透明塑料片上利用金属模板进行热压以得到复制的全息显示图像。这种模压式全息显示图像既可制成透射式,亦可将其表面镀以高反射率金属膜,使其变成反射式。模压复制技术涉及到光刻胶母版制作、电铸及全息模压技术,是全息显示技术中难度最大的一种技术,它属于高层次的全息显示技术。
  模压式全息显示图像的最大优点是可大批量生产。一个优质的模板可连续压印一百万次以上,故全息显示图像的成本大为降低。这种全息显示图像的制作现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防伪商标、各种证卡及艺术性显示等。常见的各种防伪标志便是一种反射式模压彩虹全息显示图像,从不同的角度观看时,其色彩会发生一些变化。拟将合成式全息显示技术与模压技术有机结合一起,制成一种可360°环视或动画式模压全息显示图像。
  计算机全息显示图像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近年来发展颇为迅速的计算机全息显示图像(ComputerGenerated Hologram),简称为CGH。既然全息显示图像属于一种干涉图样,假如能利用计算机直接产生出这种图样,则无需再采用光学设备实地记录了。这种方法既可完全节省光源及要求相当精密的光路设置,又能模拟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各种物体,故具有明显的简易性与灵活性。
  计算机全息显示图像目前已在图像处理和干涉计量等领域内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它同样亦可应用于立体三维图像显示,仅是成像质量仍需作进一步的改进。值得指出的是将光学与电子学技术有机结合一起,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将是实现立体三维显示的一种有效途径。

楼主:
技术原理

  3d全息影像技术是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的记录和再现的技术,其第一步是利用干涉原理记录物体光波信息,此即拍摄过程:被摄物体在激光辐照下形成漫射式的物光束;另一部分激光作为参考光束射到全息底片上,和物光束叠加产生干涉,把物体光波上各点的位相和振幅转换成在空间上变化的强度,从而利用干涉条纹间的反差和间隔将物体光波的全部信息记录下来,记录着干涉条纹的底片经过显影、定影等处理程序后,便成为一张全息图,或称全息照片;其第二步是利用衍射原理再现物体光波信息,这是成象过程:全息图犹如一个复杂的光栅,在相干激光照射下,一张线性记录的正弦型全息图的衍射光波一般可给出两个象,即原始象(又称初始象)和共轭象。再现的图像立体感强,具有真实的视觉效应,全息图的每一部分都记录了物体上各点的光信息,故原则上它的每一部分都能再现原物的整个图像,通过多次曝光还可以在同一张底片上记录多个不同的图像,而且能互不干扰地分别显示出来。
  全息原理是“一个系统原则上可以由它的边界上的一些自由度完全描述”,是基于黑洞的量子性质提出的一个新的基本原理。其实这个基本原理是联系量子元和量子位结合的量子论的。其数学证明是,时空有多少维,就有多少量子元;有多少量子元,就有多少量子位,它们一起组成类似矩阵的时空有限集,即它们的排列组合集。全息不全,是说选排列数,选空集与选全排列,有对偶性。即一定维数时空的全息性完全等价于少一个量子位的排列数全息性;这类似“量子避错编码原理”,从根本上解决了量子计算中的编码错误造成的系统计算误差问题。而时空的量子计算,类似生物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双共轭编码,它是把实与虚、正与负双共轭编码组织在一起的量子计算机。这可叫做“生物时空学”,这其中的“熵”,也类似“宏观的熵”,不但指混乱程度,也指一个范围。从“源于生活”来说,应该指。因此,所有的位置和时间都是范围。位置“熵”为面积“熵”,时间“熵”为热力学箭头“熵”,其次,类似N数量子元和N数量子位的二元排列,与N数行和N数列的行列式或矩阵类似的二元排列,其中有一个不相同,是行列式或矩阵比N数量子元和N数量子位的二元排列少了一个量子位,这是否类似全息原理,N数量子元和N数量子位的二元排列是一个可积系统,它的任何动力学都可以用低一个量子位类似N数行和N数列的行列式或矩阵的场论来描述呢?数学上也许是可以证明或探究的。
  1、反德西特空间,即为点、线、面内空间,是可积的。因为点、线、面内空间与点、线、面外空间交接处趋于“超零”或“零点能”零,到这里是一个可积系统,它的任何动力学都可以有一个低一维的场论来实现。也就是说,由于反德西特空间的对称性,点、线、面内空间场论中的对称性,要大于原来点、线、面外空间的洛仑兹对称性,这个比较大一些的对称群叫做共形对称群。当然这能通过改变反德西特空间内部的几何来消除这个对称性,从而使得等价的场论没有共形对称性,这可叫新共形共形。如果把马德西纳空间看作“点外空间”,一般“点外空间”或“点内空间”也可看作类似球体空间。反德西特空间,即“点内空间”是场论中的一种特殊的极限。“点内空间”的经典引力与量子涨落效应,其弦论的计算很复杂,计算只能在一个极限下作出。例如上面类似反德西特空间的宇宙质量轨道圆的暴涨速率,是光速的8.88倍,就是在一个极限下作出的。在这类极限下,“点内空间”过渡到一个新的时空,或叫做pp波背景。可精确地计算宇宙弦的多个态的谱,反映到对偶的场论中,我们可获得物质族质量谱计算中一些算子的反常标度指数。
  2、这个技巧是,弦并不是由有限个球量子微单元组成的。要得到通常意义下的弦,必须取环量子弦论极限,在这个极限下,长度不趋于零,每条由线旋耦合成环量子的弦可分到微单元10的-33次方厘米,而使微单元的数目不是趋于无限大,从而使得弦本身对应的物理量如能量动量是有限的。在场论的算子构造中,如果要得到pp波背景下的弦态,我们恰好需要取这个极限。这样,微单元模型是一个普适的构造,也清楚了。在pp波这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对应的场论描述也是一个可积系统。
  技术优势
  1、 再造出来的立体影像有利于保存珍贵的艺术品资料进行收藏。
  2、 拍摄时每一点都记录在全息片的任何一点上,一旦照片损坏也关系不大。
  3、 全息照片的景物立体感强,形象逼真,借助激光器可以在各种展览会上进行展示,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技术应用
  全息学的原理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波动,如X射线、微波、声波、电子波等。只要这些波动在形成干涉花样时具有足够的相干性即可。光学全息术可望在立体电影、电视、展览、显微术、干涉度量学、投影光刻、军事侦察监视、水下探测、金属内部探测、保存珍贵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信息存储、遥感,研究和记录物理状态变化极快的瞬时现象、瞬时过程(如爆炸和燃烧)等各个方面获得广泛应用。
  应用
  全息影像技术应用于媒体报道,商业橱窗展示,弘扬佛学等领域,充分发挥了立体影像显示的优势。而未来,全息影像技术将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更为普及。

  投影应用:能穿越空间的全息影像技术

网友A:
一个全息,哪能是一个帖子能说明白的呢!

网友B:
一楼修改下吧,看着花眼,串行了都

网友C:
这个技术很新啊!!!楼主在搞这个吗》?

楼主:
呵呵

哦不是搞这个的

网友D:
全息现在蛮火的,这项技术实现后确实视觉效果很好

网友E:
嗯,明白了一些,新手见识了。,呵呵: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