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的3.5库,不同IAR版本编译出来运行的时钟不同?

楼主(2012-03-19):
用IAR5.5对3.5库中自带的demo程序,编译下载到STM32中,系统时钟只有8M,但是用IAR6.1把同样的demo程序,编译下载进去之后,系统时钟就能是72Mhz,大家遇到同样情况吗?

网友A:
3.5的库里面在调用main之前先调用了SystemInit函数把主时钟设为72M。这个跟IAR版本无关,估计你用的是自己的中断向量表,而不是ST官方的。
        PUBWEAK Reset_Handler
        SECTION .text:CODE:REORDER(2)
Reset_Handler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iar_program_start
        BX      R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同一个代码,程序完全是一样的,只是一个用IAR5.5编译,另一个是用IAR6.1编译,应该不会存在你说的问题,我发现用IAR6.1的时候,有些变量值的用Watch观察到的和实际的值是不一样的,大家遇到这个情况过吗

举个例子 例如我一个变量的实际值是72000000 但是用IAR watch来看该变量的值却是3758157060 这是怎么回事

用IAR5.X 版本的话 watch显示的数据和实际的数据就是比较对的了

实在不明白??????

网友A:
ucos-ii
你自己弄错了,别怪别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我用iar 6.3的时候,编译demo时出现如下状况
不知道是哪儿出现问题

网友C:
我用iar 6.3的时候,编译demo时出现如下状况 100398
不知道是哪儿出现问题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查这个帖子,李富贵 已经给出答案了

网友B:
谢谢 8# i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