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使用ADS1.2看到程序各变量在内存中的位置吗

楼主(2012-03-20):
初接触ARM,程序经常跑飞,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使用ADS1.2看到程序各变量在内存中的位置吗?还有堆栈的首地址设置有没有什么规则,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配合linklist看最方便,堆栈首地址一般情况下是你的内存末尾地址减4,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你的堆栈类型以及设计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