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我用pic读取时钟芯片887,为什么读的不走动?

楼主(2012-03-20):
我的程序有点多,有点乱。我已经用51单片机调试成功了。可是换成pic后能初始化时钟芯片的数据,并且也能读回来一次。可是不能继续读取。while(1)中不能循环读取。
是不是端口方向设置的问题?谢谢

网友A:
887启动晶体振荡了吗?

楼主:
走了!!走了!!刚才那个时钟芯片我加了句write——ds(0x0a,0x20)后就启动了。。可是我在用51写的时候貌似也没有这句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

网友B:
这种问题单步调试,一个指令一个指令的送,只要符合时序,一般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