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d输入电压

楼主(2012-03-20):
74HC14d的供电电压是3.3V,我能输入12V或24V的脉冲吗?输出是什么?

网友A:
原则上不允许输入电压高于器件的供电电压

网友B:
输出不确定,因为IC很可能会烧了

楼主:
如果输入5V的方波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串个合适的电阻 保证电流小于1mA
使用内部嵌位二极管

楼主:
我是用霍尔传感器测转速,输出信号是5V的方波信号,经过一个100Ω的电阻,进入74HC14d,输出给STM32单片机,5V的方波信号对74HC14d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D:
不可以,会通过输入端的钳位二极管窜入电源回路,信号内阻足够低的话会摧毁系统的,用电阻分压后输入即可,如果是外部长线传输来的信号最好加光耦隔离,也顺便解决了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发不了图片的?

楼主:
8# chunyang 是这样吗?

网友E:
我就是用的电阻分压那个电路,但没用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