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例程spi_loopback_interrupts中的中断过程

楼主(2012-03-20):
TI例程spi_loopback_interrupts中的中断过程
1、点我也不清楚,在初始化SPIFFRX时,bit12~8(RXFFST)=0,bit4~0(RXFFIL)=8,而按资料上说,当RXFFST 》
=RXFFIL时发生接收中断,而又是在接收中断服务程序中接收数据,那岂不是不发生中断就接收不了数据,不接收数据
,RXFFST 就不会大于RXFFIL,同样,又不发生中断,那不永远都不会有中断发生。但是结果却能发生接收中断,谁来
指教一下。
2、SPICCR寄存器中的CHAR3~0位=15,是不是,就是一次中断传输一个16位的字?
3、在调试程序时,明明发送了数据,但是用TXFFST查看时,总显示为0,为什么?

网友A:
很好的资料

网友B:
值得一看

网友C(2013-09-16):
请问一下,你这程序运行的结果是怎样的?就是发送接收的数组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