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下载问题求助

楼主:
我用STM32F103VET6做下位机,用SWD方式下载程序,连了RST,SWDIO,SWDCLK,GND四个线。KEIL中直接点下载程序出现错误,

但先点击Flash中的Erase,然后点击Download就能下载成功,程序也能运行。    想不明白什么原因,求高人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A(2012-03-20):
可能是应用代码的运行干扰了FLASH烧录。
擦除后,就去除了这个因素。

网友B:
设置问题, 在download 选项 download function 里是不是选择了 Do not Erase ?

楼主:
前两天在忙别的项目了,没研究这个。现在试了一下,在Download Function中选取Erase Sectors就出现那个错误;选Erase Full Chip就正常了。莫非是Erase Sectors擦除的扇区不对,然后程序的写入失败了?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MCU型号错了。
设计的时候是STM32F103VET6的,结果不知道怎么的买成STM32F103VBT6了,后者是128KB的中容量MCU,所以下载出错了。
最近在做IAP,发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查看一下FLASH中写的数据对不对,一打开软件发现MCU是128KB的,才恍然大悟。
心情大好啊,哈哈!

网友A:
噢、、、
这个、、、俺有被楼主戏弄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