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复位脚如何用作IO?

楼主(2012-03-20):
如题,这个问题折腾了半天了还是不能用,有谁用过STC单片机将复位脚用作IO的,求指教呀。
我用的是SCT12C16S2,在STC_ISP上将REST设置了用作4.7,REST脚接了个10K下拉,程序能烧写,REST置高没反应。

网友A:
下载时选择P4.7,并且必须是外部晶体或时钟才行。
下载成功后,重新上电就OK了。
注意:如果P4.7是设置成准双向IO(默认就是),那么驱动10K的下拉电阻,有可能是低电平。将电阻改为51K或以上试试,或者将P4.7设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B:
SCT12C16S2,我没用过,不知道都一样不,等待帮助

网友C:
能做输出口?

一般芯片都是设计为可作为输入口的吧

网友D:
要设置一下,应该是可以作为IO口的

楼主: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前面的设置基本正确,如果是作为输出用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其他三种类型都应上拉电阻否则电平基本抬不起来(准双线口模式在不接上拉电阻的情况下,用了个100K下拉电平也抬不起来),我用了个8.2K上拉15K下拉,2K限流,输入输出高电平为3.2V,基本实现了作为IO口的功能。

网友E:
LZ说的是SCT12C5A16S2吧?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