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为0,输出不为0

楼主(2012-03-20):
在Vin1和Vin2之间加一个信号,当信号为0时,Vo1和Vo2之间的电源不为0,可达到几百m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运放用的是双运放tl082,是运放的问题吗,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A:
Vos的原因,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即使输入0输出也不会为0,再加上增益,输入0时输出就是Vos乘以增益,做的好的运放输出0时会漂到几十mV以下。如果系统要求精度高,那就选择Vos小的运放

网友B:
tl082的失调就有数毫伏,放大百倍以上输出则属正常。此类“仪放”建议采用现成的器件。

网友C:
直接用AD6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A:
双电源,类似OP07的,可以透过外部电阻调零,TL082好像不能调零,那输入零时输出就是Vos乘以增益。
参考HWM的建议,采用现成的仪表放大器做最省事儿,就是成本高些。不过也可以试试采用uV级别输入失调电压的单电源高精度运放,看看处理效果是否能满足系统设计要求,SGM8552价格会比同档次的低不少。

网友D:
进来学习下,:lol

网友E:
你可以在后面的个运放2脚除加一个可调电阻,电阻两端分别是正负电源。抽头接到运放2脚,通过这个可调电阻调零。这种针对误差较大的情况,小的误差可以使用一个斩波运放为辅助来实现调零!

网友(2012-04-21):
9楼可否弄个图吧,参考一下

网友F:
vos的问题

网友G(2013-01-16):
器件的一致性不一,采用调零方式,批量可行吗?

网友A:
批量时,产线增加一个工序做调零动作。不少客户就是这么干的,比较麻烦,手工操作出误差的几率根本不可控。
所以还是选择那些Vos小的运放最简单,现在Vos在20uV~0.1mV级别的双路运放价格不超过3.5元RMB

网友H:
虽然这种拓扑类似于三运放仪放,但其匹配性不一定好,还是建议直接用仪放,AD620,623,627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