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运放

楼主(2012-03-20):
(无正文)

网友A:
高压运放问题多,可以选择LT AN86第39页的电路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86f.pdf

网友B:
最大的问题是高压运放又贵又不好买,
所以应该外扩三极管扩流、扩压,比如LS所说的39页电路

楼主:
我想高压运放电路不是简单好调节一些吗,我目前是想用最容易最快的办法,您看排除成本问题,高压运放是否可行

网友C:
高压运放不是地摊货,你去买就要等N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