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难的国外电路,散分求高手分析解答

楼主(2012-03-20):
(图片)

楼主:
RE: 非常难的电路,散分求高手分析解答

楼主:
+5V2,TTL5V输入共地(GND2)

楼主:
对加入BC807的作用不理解。TTL5V,GND2直接加入到6N137的1,2脚两端不行吗

网友:
可靠性设计,增加驱动吧

网友A:
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不是增加驱动

网友B:
这也叫难吗?

楼主:
不难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C:
就一个光耦隔离的电路嘛

网友D:
果然很难,难在俺根本不知道:到底哪里难?

网友E:
好难啊。。。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F:
这个电路咋了?三极管做开关控制光耦呗

楼主:
TTL为高和为低时,三极管分别工作在什么状态?我看楼上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F:
输入高时三极管截止,发光二极管两端无压差,不发光;输入低时三极管导通,发光二极管阴极近似接地,发光

楼主:
谢谢!我的5V2电压在5.6V,TTL电平不会超过5V。可以说一直在放大区。

楼主:
我现在对此电路有一个疑问点,这也是我说的难点之处,当我将TTL电平在5V方波输入时,OUT输出不是方波(上升沿很长,下降沿还可以),当我将电压跳到5V以上时,OUT输出方波正确。相当于进入截止区。它的5V2电压为什么设计在5.6V,我是不得其解!忘指导分析解答!

网友G:
你的问题,好好看看那个光耦的PDF就可以解决了,看多大的电流会让光耦的三极管饱和,
5V2电压为什么设计在5.6V   , 因为有发光二极管和下面那个驱动他的三极管的压降啊。

网友G:
5V2电压是5.6好还是5.0,对后面的OUT不影响的啦,是考虑R4的大小的啦。
那个三极管最主要的作用应该是控制功能。最右边的输入,最左边的OUT输出。

楼主:
5V2电压为什么设计在5.6V   , 因为有发光二极管和下面那个驱动他的三极管的压降啊----三极管哪个PN压降,你可能没有理解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5V2电压是5.6好还是5.0,对后面的OUT不影响的啦,是考虑R4的大小的啦。------我第一次听说设计电路会为了一个限流电阻而设计电源电压输出的。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就一个光耦隔离的电路嘛
引用 网友C:
中国的简单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