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SoC CY8C3866电路连接问题

楼主(2012-03-20):
有没有人使用过CY8C3866做过电机控制方面的,有的话可不可以求一个原理图,或者是关于芯片供电以及烧写电路的部分,首次使用PSoC的芯片,好多东西都不知道。另外3866好像最少的是48个引脚,但是我在《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设计指南》(何宾)书中所附带的例子中看到使用的是CY8C3866AXI在原理图上只画了40个引脚。下面的附件是例子中的设计原理文档,芯片的管脚连接图在14页,求指导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
14页不是芯片管脚图,是BLDC 开发板与001开发板的接口。
芯片的烧写电路和供电电路,楼上可以去CY的网站搜“CY8CKIT-001“或者”CY8CKIT-030“,可以下载到这两个开发板的原理图,参考它们的原理图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3楼,还有一个问题,装的cypress programmer(3.14版本)中的device family中找不到CY8C38XX系列,是因为没有接仿真器的原因吗?

网友A:
这个没有关系,你只要吧“AutoDetection”选为"on", 烧写片子时Programmer可以自动识别PSoC3/5

网友B:
PSoC小子真厉害,啥时候我也能菜鸟变专家呀

网友A:
6楼客气了,论坛里藏龙卧虎,我只是一个小学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