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使用时间可以这样计算吗?

楼主(2012-03-20):
一个500 mAh的电池供电.电路板工作电流是15mA。一秒工作2次,一次工作2ms, 这个电池可以用多长时间?

我是这样计算的,不知对不对。

500mAh   =  500mA3600000ms = 15mA118800000ms

118800000 /2/2/3600/24/30= 11.45个月。(118800000除以2ms除以一秒2次,除以3600秒,除以一个月30天,结果是月)。

不知这样算对不对。
谢谢!!!!!

网友A:
理想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B:
不工作的时候是完全关闭的吗?
一点漏电都没有?
你还好算上自然环境下,电池的自放电,
所以要打个7-8折差不多。

网友C:
不对,由电池寿命,自放电决定,估计能用24个月以上
电池并联个电解

网友D:
大概估计,可以保守点,折算一半好了。

电池放电时间和很多因素有关,例如自放电,例如温度,例如放电电流,例如电池放电残余,例如放电电流的脉冲波形等,理想值基本都要折算到7成,折算到5成更放心一点。

网友E:
一秒工作2次,一次工作2ms
====================
实际电路的工作时间会远大于这个的,电源从上电到稳定都有个过程

网友F:
只能估算作为参考,关键还是要考虑电池的自放电,这个测试周期就长了...

网友G(2012-09-24):
睡眠模式的电流没考虑进去吗?...1S之内只有2ms*2=4ms.是工作在15mA的..其余的996ms是睡眠模式的吗?.

网友H:
1s里只有4ms工作,即占空比为 1 / 250,15mA平均先来只有6uA,所以这个系统耗电的重点可能根本不在正常工作电流,LZ必须重视系统的待机电流及电池自放电电流,或LZ应该提供这种信息,别人才能评估你的算法是否科学。估计LZ是RFID系统吧,一般RFID的发送接收时耗电约10几个MA,但一般RFID系统的待机电流也会有100uA或更高,

网友I:
貌似2.4G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