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单位

楼主(2012-03-20):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 就是Ω

楼主:
"当100Ω/V<总绝缘阻值<500Ω/V时"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写法?

网友B:
测试条件了

度娘百科:
绝缘电阻:加直流电压于电介质,经过一定时间极化过程结束后,流过电介质的泄漏电流对应的电阻称绝缘电阻。

3# guaicao

楼主:
额,这个我也百到了,我就是不懂那个单位

网友C:
不同电压下电阻是不一样的

网友D:
表征不同的绝缘等级,Ω/V数值大的等级高.

网友E(2015-11-20):
可以进官网看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