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20的优势在哪?

楼主(2012-03-20):
PIC18F4620的SRAM和EEROM很大,性能上有什么优势。相反PIC18F25K22到是资源多,价格也便宜。为什么PIC18F4620的资源少,缺价格贵,其优势在哪里??[/tr

网友A:
PIC18F4620 是老片子,所以价格就贵,仅此而已。
PIC18FXXK22很好用,个人感觉

楼主:
那我想问下PIC18F4620 的SRAM3986字那么多,一般用于临时变量存放也用不到那么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B:
产品定价不仅仅根据芯片资源作为唯一要素,而往往:芯片资源只是芯片定价的一个不太重要的要素。

无它。

楼主:
我想问下PIC18F4620比PIC18FXXK20,有优势吗?为什么前者价格较贵

网友A:
PIC18FXXK20比PIC18F4620新,所以价格稍低。如是。
如果要在XXK22、XXK20、XX20中选一款的话,强烈建议XXK22。
真的好用啊。

网友C:
KXX系列是新工艺,K22的资源性价比 比K20更有竞争力,新工艺更能降低生产成本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B:
我想问下PIC18F4620比PIC18FXXK20,有优势吗?为什么前者价格较贵
引用 楼主:

反之成立,K系列更便宜,性能更强。

网友D:
谢谢!我刚好才选了18F4620,觉得它的FLASH大,其它没有什么特色

网友E:
18f25k22也很好,价格便宜,资源不错,flash够大。

网友F:
PIC以前的芯片优势是抗干扰能力, 18f25k22的抗干扰怎么样?

网友F:
没有抗干扰指标,这样的PIC不算什么好芯片,同样功能的芯片很多,价格更好.

网友B:
没有抗干扰指标,这样的PIC不算什么好芯片,同样功能的芯片很多,价格更好.
引用 网友F:

你见过谁家的芯片标这个所谓的抗干扰指标的?

抗干扰是系统性问题,老是盯着一个部件干啥?一个系统中有很多部件,除了MCU外,一般至少还有电源芯片,你见过电源芯片标所谓抗干扰指标的吗?

楼主:
其实,我觉得NEC的单片机,抗干扰性和加密性比较好!只是用哪个片子都是根据公司的习惯。

网友F:
有些东西比较悬呼,因为涉及到外设的抗干扰而没有独立地标出.
只是没有标出并不影响它实际的性能及价格. 抗EMC强的MCU只要从它的价格上就看得出来.
比如同样是ST的产品,有些功能少性能差的芯片硬是老贵, 深入了解后才知道那些芯片虽然没有在指标中明显标出,但使用环境适应性就是好,说到底是工作温度范围广及抗干扰能力好. 前者明显标出了,后者你知道的.

网友F:
"没有抗干扰指标,这样的PIC不算什么好芯片"
是想让PIC的技术支持,虽然没有面上的技术指标,可以拿点例子或者其它的来说明一下.

网友B:
呵呵,真会臆测。

你所表达的所谓抗干扰主要还是指电磁兼容中的各项耐扰度测试吧,你先去研究一下IEC标准把。

在现在这个商业社会,一款可类比的单片机芯片价格的决定因素基本都是商业问题,纯粹的技术指标往往都要靠边边了。

再申明一下,不要把系统性指标摁在某一个部件上,也不要道听途说,然后无限臆测,假如把产品描述成一个人,把MCU描述成这个人的大脑的话,这个人是否身体健康,第一和这个人的大脑是否聪明基本没关系,第二也不能用所谓的大脑抗噪声能力来作为身体是否健康的决定性判断依据,虽然重要,但大脑也只是身体中的一个部件而已。

网友F:
呵呵,真会臆测。

你所表达的所谓抗干扰主要还是指电磁兼容中的各项耐扰度测试吧,你先去研究一下IEC标准把。

LS想太多了.
我只是想知道这款新芯片的实际抗干扰能力. 用过的朋友说的什么

网友F:
你见过谁家的芯片标这个所谓的抗干扰指标的?

抗干扰是系统性问题,老是盯着一个部件干啥?一个系统中有很多部件,除了MCU外,一般至少还有电源芯片,你见过电源芯片标所谓抗干扰指标的吗? ...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MCU容易受干扰。一个系统抗干扰差,PCB和MCU很关键。

比如:同样一块板,用M8可以过2000V,用M8A 600V就复位了

网友F:
当然,用M8A,如果电源和PCB设计得好,也能过2000V,但电源和PCB设计好了,用M8说不定能过3000V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和其它PIC芯片没有区别。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这样的讨论已经太多了,不打算再次重复回答类似问题。

俺也用过M8和M8A,直接换M8A后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执行的EFT标准是电源端口和IO端口全部是4KV 。

MEGA的缺点不在这里。

网友F:
以前用瑞萨的芯片做了一个项目(点火器),一点火就复位,根本就工作不了,后来供应商又拿了一个芯片让我们试试,换上去后立马就能正常工作了,我们问两个芯片有什么不同,他说: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国内封装,一个是日本封装。

N年前,用PIC16C54做点火器,那时候16F54还没出来,公司没仿真器,就用16F84调试程序,调好了再换成16C54,调试时必须把点火器去掉,用LED代替,否则根本就没法工作,调试好后换上16C54,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以前用瑞萨的芯片做了一个项目(点火器),一点火就复位,根本就工作不了,后来供应商又拿了一个芯片让我们试试,换上去后立马就能正常工作了,我们问两个芯片有什么不同,他说: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国内封装,一个 ...
引用 网友F:

16c5x和16F5x的问题,俺以前已经回复你了。

网友F:
16F54出来后,供应商推荐我们用它代替16C54,换上去后抗干扰不行,PIC的技术支持牛X哄哄的说我们的PCB有问题,说什么不同的芯片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好了,你来指导,你让我哪加电容我就加电容,哪加电感就加电感,不行。那你们把板拿回来重新设计,只要满足我的要求就行(前提是成本不能增加太多),结果不了了之。
先后来过几批人,都是牛的不行,结果都一样。

如果yewuyi认为芯片抗干扰能力不用考虑的话,确实没必要讨论。(只针对我们点火器这个特殊行业,其他行业不清楚)

网友F:
EMI,进一步学习中.

人性(转)

  美国军方事先早已决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必须立即丢第二颗,以便使日本人了解到,美国的原子弹有的是。8月9日,还是那原班人马,再一次从蒂宁出发,飞往日本上空,在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的诨名叫作“胖子”,因为它的构造外型与第一颗稍有不同,是一个大肚子型的。
  长崎是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城市,爆炸的效果良好,所以日本人又一次传出了长崎居民已死光的消息。
  当时,日本的大权落在“六巨头”之手。这六人是首相铃木、外务大臣东乡、海军大臣米内、陆军大臣阿部、海军参谋长丰田、陆军参谋长梅津。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消息传出后,六巨头就在皇宫的地下防空密室内举行紧急会议。这儿还需要补充一个小小的插曲。第一颗原子弹投下的第二天,一架美国侦察机被日本击落,驾驶员跳伞,被日本人活捉。这人名叫麦克迪尔达,他是一名普通飞行员,根本没有看见过原子弹,但日军司令部严加审讯,非要他招供原子弹的情况不可。于是麦克迪尔达就凭他个想象力做了一番描述:“据了解,原子是可以分裂的,它在分裂时成为正子和负子。我们就制造了一个特大的容器,容器内部有铅壁一隔为二。我们把所有的正子纳入左室,把所有的负子纳入右室。当炸*从空中投下时,我们使铅发热,自动融化,于是正子和负子就发生猛烈接触,因此就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力。炸*一般高36英尺,底约24英尺见方。据我了解,广岛以后的第二个目标是京都或东京。但由于投弹需要条件,所以也可能是别的城市。第二颗原子弹将在不多几日内投下。”
  果真,在麦克迪尔达招供后第二日,第二颗原子弹就投下来了。日本军方马上召集日本的第一流科学家研究麦克迪尔达的供词,这批科学家也一致认为他的供词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真实的。
  秘密会议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召开的。日本天皇裕仁不愿意日本再挨原子弹,特别不愿意东京挨原子弹,所以主张马上接受无条件投降,他特地召见了铃木首相,请他按此办理。铃木是一位老臣,是日俄战争中的英雄,当时已有80高龄。他是老思想,他认为必须忠实执行天皇的意图。因此,他就设计了这一次特殊的地下室会议。当大家到齐以后(外加日本皇室代表平沼),铃木宣布:“今天的会议是决定性的,所以皇上也要列席。”接着,会议室门打开,裕仁缓步进来坐下。铃木说:“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再一次宣读波茨坦宣言。”念完后,铃木故意让主和的东乡第一个发言。东乡说:“接受波茨坦宣言是一种国耻,但我们必须接受,别无他法。我们经不起这样的炸*。我们只要求不损害皇上的地位就行。”米内接着表态说:“我同意外相的意见。”阿部立即进行反击:“胡说,我们必须要求达到四项条件:必须由日本自审战犯,必须由日本自动解除武装,美国人不能占领日本本土,天皇地位必须保持。”
  讨论的结果是三对三,赞成无条件投降的是铃木、东乡和米内。反对的是阿部、梅津和丰田。铃木乃请平沼发言,平沼对主战派说:“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办法对付原子弹?”起先,主战派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但平沼**说:“你们必须回答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于是阿部说:“我们有一个新计划。我们将加强防空,防止那些飞机入境投弹。”平沼又进逼说:“对东京地区的防空已布置好了吗?”阿部说:“还没有。”“防守东京的部队布置好了吗?”“没有,因为装备不够,要到9月15日才能装备好。”于是平沼说,“我的天啊,既然这样,我们怎么能继续打下去呢!”当然,平沼是列席,没有表决权的,实际的表决是三对三。铃木最后宣布:“我认为我们每人已明确表态,很遗憾我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已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只有请天皇裁决。天皇陛下,现在请陛下作出决定,是采用外相东乡的意见,还是陆相阿部的意见?”
  裕仁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说:“我赞同外相的计划。我在日夜考虑国内外的局势,我认为继续作战只能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毁灭和多死人。主战派曾向我保证说,新的部队和装备将于6月份就绪,但我现在了解到到9月也未必就绪,我不能眼望我的无辜人民再继续受难。结束战争是使我国免除苦难的唯一出路。”裕仁说完后不等任何反应,转身走出了会议室。铃木宣布:“天皇陛下的决定就是本会议的决定。”
  8月15日中午12点,裕仁终于向全日本及全世界做了一次投降广播演说。他说: “我们善良和忠贞的同胞们,考虑到今天世界的总形势以及我们帝国所处的实际地位,我们已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来结束目前这种局面。我们已命令我们政府通知美、英、中、苏各国,帝国已接受他们的波茨坦宣言的条件。
  “我们帝国历代先王所传给我们的庄严教导就是要我们不仅为我国臣民的安全和幸福,而且也要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繁荣和幸福而奋斗。我们始终铭记着这些教导。我们当初向美、英宣战也只是出于希望能保证日本之生存及东南亚之稳定,我们既没有想干扰别国的主权,也没有想扩张领土。
  “但现在战争已跨四年,尽管全体上下克尽厥职,三军奋勇作战、官员废寝忘食、1亿人民同心协力,但战局之发展仍未能有利于帝国,而世界之总趋势乃愈有损于我国。 “更重要的是,敌人已开始使用了一种新的杀伤力极为巨大的炸*,它所造成的损害实在是不可估计的,它会夺去无数无辜人民的生命。如果我们再继续作战下去,那么,不仅将带来彻底的崩溃,使日本民族遭受毁灭,而且也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整个消灭。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怎样才能拯救我们的亿万人民呢?怎样才能对得起帝国的祖先呢?执是之故,我们已决定接受《波茨坦联合宣言》的条件。 “大家一定要严格防止感情冲动,因为这种冲动将会产生不必要的纠葛,会导致灰心丧气,会导致对整个世界丧失信心。应当团结起来,目光向前,去建设未来。要做正直的人,要培养高尚的精神,要坚毅地去工作,以便保持帝国的光荣,并迎上世界的进步潮流。”
  陆军大臣阿部在听了这个广播后就执行了日本传统的切腹自杀。但他的手法不高明,竟折磨了3个小时还未断气,最后不得不由医生给了他一针毒药,才算断气。在他的口袋中找出了一份遗书,内写道:“日本一定能够复兴。对日本之失败,我谨向天皇谢罪。”
  在同一天的下午,自杀飞机战术的发明者宇垣大将开了小汽车抵达追田机场,他准备乘自杀飞机对驻在冲绳岛的美国海军做最后一次袭击。但他在机场上发现了他的10名部下。宇垣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10人同声答道:“陪将军一道去。”宇垣一看,机场上已准备好11架自杀飞机。他二话不说,命令道:“发动。”于是11人各进了自己的机舱,径向冲绳岛飞去。奇怪的是,当天冲绳岛的美军并没有受到任何袭击,这11人的**就成了谜。据心理学家分析,这是由于宇垣认为,若真的进行袭击,势必会带来美国的报复,为天皇制造麻烦,所以他改变了想法,执行投海自杀。
  但也有另外一番情景。陆军中有一名大佐,名叫居田,他打算追随阿部,在陆军大厦进行切腹。他关照他妻子说:“你到时候到那儿去替我收尸。”他妻子很泰然地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好。”到约定的时间,他妻子到了陆军部。刚走进走廊,她听到走廊那一端传来了笑谈声,这声音像他的夫君,再仔细一看,果真是他夫君。她大惑不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居田回答说:“我改变了主意。”他夫人大怒,斥曰:“你是个胆小鬼,怕死鬼,我不能做你的妻子。”说着,掏出**,往自己太阳穴就是一枪,香消玉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F:

1、16C54和16F54的问题,俺以前已经回复过你了把!不知你看了没有 ?
2、我再回复一次:设计16F54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大家调试OTP芯片使用,MICROCHIP当时刚开始涉足FLASH工艺,工艺上尚不成熟,MICROCHIP也没有大面积的推广这些芯片,如果有MICROCHIP的代理或者工程师告诉你那些,俺也无话可说,因为俺不是他们的老板。
3、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那些IEC电磁兼容标准都是针对电子设备来讲的,不是针对某一个器件而言的,用一个衡量设备的指标来衡量器件,显然是不正确的。
4、和是否做点火器行业没有关系。

网友F:
为了解MICROCHIP抗干扰能力究竟比其它厂家的强在哪里,看了许多帖子,现在基本了解了.

网友B:
帖子讨论到这一步,俺就乱扯几句:
1、MICROCHIP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企业,它的产品定位就在于高可靠性的应用,例如工业控制,当其它MCU提供商为了压缩成本而未经充分验证选择更细线径的半导体工艺时,MICROCHIP往往都要稍微滞后1~2年才推出,与其说MICROCHIP的电磁兼容出色,还不如说一些MCU厂家不太负责任的态度成全了它。
2、MICROCHIP在DATASHEET手册给出的性能指标往往比较保守,例如工作温度范围,例如工作电压范围,例如工作电流等等指标,当很多厂家用接近极限值的数值来忽悠用户的时候,MICROCHIP依然**了其多年的一贯保守作风。
3、MICROCHIP芯片的体系结构设计上相对比较简约,规避了一些用户设计风险
4、MICROCHIP良好的本地化技术支持和应用帮助,提高了用户对MICROCHIP产品的认识和理解,规避了一些用户的设计风险。
5、PIC芯片良好的内置模块提高了用户对其品质的认同,例如当年51没有内置WATCHDOG的时候,PIC就已经在芯片内部内置硬件看门狗。
6、PIC输入输出能力较强,虽然其他厂家的芯片也号称IO口可以驱动20mA,但你看看总输出电流能力就知道差距在哪里了。
7、一些小数据:PIC的芯片在烧录的时候,坏片极少,我们一年用大量的各种MCU,PIC烧片时发现的不良片顶多几十个,而ATMEL、MSP430就要多很多、NEC、HOLTEK之流就多的更多了,飞思卡尔的芯片和PIC差不多。
8、PIC的耐ESD指标一般都还不错,这也是MCU产品唯一可能标注出来的电磁兼容的性能指标,有一些MCU产品会提供这个数据,但大多数厂家都在回避这个数据。

网友G:
芯片间抗干扰能力还是由区别的,如果抗干扰强,设计起来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