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U1编程器怪异问题,烧录不了/89e52,82E54没问题

楼主(2012-03-20):
软件用的V1.4中文版本,也用过最新的1.5英文的。都是一样
编程器是好的,没问题。加转接座烧录82E54,很正常。

芯片换成89E52,直接上DIP40的芯片,烧录100次,隐约有1、2成功的。

烧录成功的芯片还能正常运行。芯片应该没什么问题。

换过82G516、MA805-24,都是一样的情况。

而且,每次更换芯片,点自动烧录的时候,都会提示固件版本与应用程序不匹配,需要更新,更新才能使用。

求助~!~

网友A:
1. LZ下载使用1.4 以及1.5版本切换使用,会经常需要更新U1编程器内的程序以及设定,V1.5版本有简体中文版,可以下载使用支持MA805编程。
2. LZ使用U1编程器编程89E52,直接上DIP40的芯片,烧录100次,隐约有1、2成功的。请查看DIP40座子或是芯片管脚,一般是有些锈蚀或是积碳造成的。
3. 使用U1编程器编程MPC82G516以及MA805芯片,都需要另外的转接座子,不是直接上U1就可以编程,请查看是否手上有转接座,没有的话请联系笙泉或是代理协助。

网友B:
应该是接触的问题,可以换一个芯片,再测试。

楼主:
确认了,是接触的问题。ic座或者IC不咋的,,,

网友C(2012-07-16):
回复 楼主:
你好 想问一下  U1 怎么烧44脚的 89E52AP

网友A:
6# liusk886 需要PLCC44的烧录转板,就可以在U1编程器上烧录MPC89E52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