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础知识,求扫盲。。

楼主(2012-03-20):
求扫盲。。
这两个功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功耗,上为环境温度(TA)=25度条件下的数据,而下为管壳温度(TC)=25度条件下的数据。其中对应于mW/C单位的那个数据表示相应单位温升所对应的功耗增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恕我愚昧,还是不明白,环境温度管壳温度以及功率。。
环境温度25度,是说把这个三极管放在25度室温的环境里测吗?

管壳温度(TC)=25,是啥意思,三极管表面温度是25度还是高于环境25度还是其他理解? 表面25度或者比环境高25度耗散功率会有40W之高吗,请行家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恕我愚昧,还是不明白,环境温度管壳温度以及功率。。
引用 楼主:

“环境温度”——器件周围的空气温度。
“管壳温度”——器件封装的壳体温度。

此表数据为相应温度下器件所承受的功耗。

温度越高,自然其功耗越大。温度达到一定极限后,器件将损坏。

网友B:
应该是指管壳外再加热阻(热导)多少的散热器 的情况下

楼主:
哦,是不是说,这个零件不加散热片,裸放在25度环境中,最高1.4W耗散功率,再高的话,就烧毁了。
如果加了散热片,器件封装的壳体用散热片降温在25度时,可以40W耗散功率?承受再高的话就烧毁?

网友B: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网友C:
恩,原来我也跟楼主一样问过这个问题,基本就是7楼洗碗机大侠的解释了

网友D:
日本工业标准,TA指静压101.3KPa, 无风, 相对湿度65%, 敞开空间, 无散热器, 空气温度25摄氏度, 结温150摄氏度的集电极最大允许功耗; 至于TC, 其它条件不变, 在热路上将管壳对环境热阻换成管壳到热沉的热阻,实际上该值不可能为零,理想热沉也不存在,因此又指管壳温度25摄氏度.

楼主:
非常感谢行家们指导。。。:handshake

网友E(2012-05-09):
这个是关于热阻的一些知识,请看附件”关于热阻“  日本JRC 的 ,不明白的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