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转换电路

楼主(2012-03-20):
这电路当电压输出低于0.8V的时候,,电流输出就不会变小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求解决。

网友A:
1、电路不对;
2、LM358并不是轨到轨运放

楼主:
1、电路不对;
2、LM358并不是轨到轨运放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路模拟软件测的时候都正常的,而且现实的板子上只要是电压输入0.8V以上的话也是测试软件上的输出一样的。。不知道0.8V以下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B:
“这电路当电压输出低于0.8V的时候”,
是Vin低于0.8V,还是Q1的输出低于0.8V?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xwj

网友C:
进来学习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