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高手,stm32枚举成usb键盘可以接收数据吗?

楼主(2012-03-20):
如题,要求枚举成键盘,这样发往上位机的数据可以直接写在文档里,这个已经做好了。同时,又要求可以上位机对键盘发送数据(数据量不大),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今天研究下,接收不到。请教下高手,枚举成键盘后可以接收数据吗?可以的话,数据包最大是多少?512字节的缓冲区除掉寄存器和端点用掉的,就是允许的最大数据包吗?谢谢各位

网友A:
我现在遇到的状况是,STM32上的按键指示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从板子上给电脑发按键信息就出问题了,一直发,不停的发,查了查是说没有发按键释放的原因,你知道怎么发按键释放吗?

网友B:
作为USB键盘,只能接收几位的数据,这几位数据是用来点亮键盘上的指示灯,如大写锁定、数字键锁定等。

网友A:
SetEPType(ENDP1, EP_INTERRUPT);
  /* Initialize Endpoint 1 */
  SetEPTxAddr(ENDP1, ENDP1_TXADDR);
  SetEPTxCount(ENDP1, 8);
  SetEPTxStatus(ENDP1, EP_TX_NAK);
  /* Initialize Endpoint out 1 */
  SetEPRxAddr(ENDP1, ENDP1_RXADDR);
  SetEPRxCount(ENDP1, 1);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发送8字节,接收1字节

请问版主我用官方的JoyStickMouse例子改成键盘后为什么按下一个键以后就一直发这个键值呢?按其他键也无效了,除非复位才能停。我发了这个键值后向缓冲区发0x00,也没有作用。怎么发释放按键呢?

网友A:
接收到的数据在EP1_OUT_Callback里处理,我这里的功能就是大写灯和键盘灯亮灭。
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
  u8 DataLen;
  u8 DataBuffer[64];

//  DataLen = GetEPRxCount(ENDP1);
//  PMAToUserBufferCopy(DataBuffer, ENDP1_RXADDR, DataLen);
//  SetEPRxValid(ENDP1);

  DataLen = USB_SIL_Read(EP1_OUT, DataBuffer);

  if(DataLen==1)
  {
    if(DataBuffer[0]&0x0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if(DataBuffer[0]&0x02)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

网友C:
SetEPType(ENDP1, EP_INTERRUPT);
  /* Initialize Endpoint 1 */
  SetEPTxAddr(ENDP1, ENDP1_TXADDR);
  SetEPTxCount(ENDP1, 8);
  SetEPTxStatus(ENDP1, EP_TX_NAK);
  /* Initialize Endpoint ...
引用 网友A:

键按下,需要发送键值,键松开,要发个0,告诉系统按键释放了。

网友A:
我想知道,在什么地方发送这个0 ,我试了好多地方都不行,下面是代码:
int main(void)
{
  Set_System();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while (1)
  {
    if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if ((JoyState() != 0) && (PrevXferComplete))
      {
        Keyboard_Send(JoyState());
      }
    }
  }
}

uint8_t JoyState(void)
{
  /* "right" key is pressed */
  if (!STM_PBGetState(Button_RIGHT))
  {
    return JOY_RIGHT;
  }
  /* "left" key is pressed */
  if (!STM_PBGetState(Button_LEFT))
  {
    return JOY_LEFT;
  }
  /* "up" key is pressed */
  if (!STM_PBGetState(Button_UP))
  {
    return JOY_UP;
  }
  /* "down" key is pressed */
  if (!STM_PBGetState(Button_DOWN))
  {
    return JOY_DOWN;
  }
  /* No key is pressed */
  else
  {
    return 0;
  }
}

void Keyboard_Send(uint8_t Keys)
{
  uint8_t Buffer[8] = {0, 0, 0, 0, 0, 0, 0, 0};
  uint8_t i=2;

  switch (Keys)
  {
    case JOY_LEFT:
      Buffer[i]=0x50;
      i++;
      break;
    case JOY_RIGHT:
      Buffer[i]=0x49;
      i++;
      break;
    case JOY_UP:
      Buffer[i]=0x52;
      i++;
      break;
    case JOY_DOWN:
      Buffer[i]=0x51;
      break;
    default:
      return;
  }

  /* Reset the control token to inform upper layer that a transfer is ongoing */
  PrevXferComplete = 0;

  /* Copy mouse position info in ENDP1 Tx Packet Memory Area*/
  USB_SIL_Write(EP1_IN, Buffer, 8);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Buffer[0]=0;
//  Buffer[1]=0;
//  Buffer[2]=0;
//  Buffer[3]=0;
//  Buffer[4]=0;
//  Buffer[5]=0;
//  Buffer[6]=0;
//  Buffer[7]=0;
//  delay_ms(50);
//  USB_SIL_Write(EP1_IN, Buffer, 8);
//  SetEPTxValid(ENDP1);
}
请赐教!

网友C:
USB通信永远由主机发起,设备不能主动发送数据。

你上面的代码等于是先通知芯片要发一组数据,然后又告诉芯片,要发另一组数据,在这期间,如果USB主机一直没有要求数据,那么你的数据在发出去之前,就被另一组数据覆盖了。

所以正确的流程是发数据,等回调函数EP1_IN_Callback,这个回调函数说明前一次的数据已经被发送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发下一组数据。

在任何情况下,USB传输都要遵循这个流程。

网友D(2013-04-20):
比较牛叉   楼主   谢谢你   谢谢你的共享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