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32.768K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12-03-20):
菜鸟想请教下:我用的是STM32F103的芯片,外部时钟芯片32.768就是不起振,我在网上也看了,我做了如下:1.晶振两脚之间接了1M电阻。2.晶振两脚的电容更换为20PF/33PF。3.更换一个晶振。4.更换一个STM32。可是这些都不行,有时偶尔会起振,起振了频率也不对。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调试了两块板子有一块是可以的。

网友A:
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实在太多了
期待晶振启震的终结版帖子

楼主:
之前没怎么遇到这个问题,现在把板子从新弄了一下,就多了几根线,原理图基本没动,PCB只修改了局部,还不是和时钟相关的,一头雾水,真不知道怎么弄啊!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我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去掉晶振的2个电容,试试

网友B:
要选晶振的负载电容为6PF的

楼主:
4# yinyangdianzi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6# linjinming2000    我用的是5.6PF,以前就是用这个电容,没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难道没人解决这问题??????

网友C:
1.晶振两脚之间接了1M电阻。2.晶振两脚的电容更换为20PF/33PF。3.更换一个晶振。4.更换一个STM32。

1正确,2错误,电容决定不能超过12pF,3应该换6pF负载电容的晶振。

动手之前先看看这个文档
《STM32F10xxx hardware development: getting started》(AN2586)

网友D:
AN2586: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F10xxx hardware development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APPLICATION_NOTE/CD00164185.pdf

AN2867: Oscillator design guide for ST microcontrollers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APPLICATION_NOTE/CD00221665.pdf

楼主:
10# i55 谢谢你的回答,现在找到问题的根源了,是我的焊烙铁问题,导致引脚可能被击穿了。

楼主:
13# w6850916 谢谢你,我这不是设计阶段,只是应用阶段,所以这些都是满足要求的,你给的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E:
(加)过炉的话,能离PCB就不贴PCB

焊晶振的时间不要过长,温度不要过高....
能接地最好,能用低压烙铁就用不用普通的

网友F:
stm32的晶振应该选择负载电容为6pF的,比如kds的,你试试看。

楼主:
16# lai832 谢谢!再次焊接时就接地了,主要是条件有限,呵呵

网友G:
楼主没听懂6.楼17楼的意思,6PF是晶振的参数,不是指你电路板焊接电容的参数

网友H(2012-07-08):
看的糊里糊涂的!

网友I(2014-04-10):
我用的10pf也起不了振,焊接应该没有问题,晶振电压只有100mv的大小 这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