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四线步进电机能用ULQ2003来驱动吗?

楼主(2012-03-20):
2相四线步进电机能用ULQ2003来驱动吗?单片机(5V)接ULQ2003(12V)能驱动2相四线不进电机吗?谢谢

网友A:
这要看马达的功率,如果是那种微功率的马达,可以直接用它来驱动。

楼主:
电流没有形成回路。只有电压,不共地没电流。实践结果不能用。

网友A:
你不是说笑话的把?

不形成回路,你在那折腾啥?

好好看俺2楼的回答。

网友B:
能驱动12V步进电机,楼猪显然接错了,连ULN2003都能打错,楼猪的素质足够低下了。
电压驱动的步进电机都是玩具大小的,ULN2003对付他太easy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表达不清,但是你看看ULN2003的规格书,buffer连接的是out。out出来电流没法形成回路,不共地的。二相四线的引脚上没有电流的。【local]1[/local】

网友A:
彻底无语,建议LZ先去看看其它的步进马达驱动电路再来讨论ULN2003能否驱动把。。。

网友C:
2相四线,按我的理解需要2个全桥,不知道对不,楼主贴出电机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