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的串口的RTS,CTS能否做普通IO使用,在使用串口情况下

楼主(2012-03-20):
M051的串口的RTS,CTS能否做普通IO使用,在使用串口情况下
我试了几个方法都不行。
在初始化串口后,RTS脚就不受控制了。

请教下,是不是使用串口,RTS就不好用了,做普通IO?

谢谢

网友A(2013-03-09):
我用NUC120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在使用串口的时候,不管用不用流控功能,RTS和CTS都不能做GPIO使用了。

网友B:
使用到~~~关闭了   用完了在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