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参数传递,第一个参数是数组,还放寄存器里吗?

楼主(2012-03-20):
ARM参数传递,第一个参数是数组,还放寄存器里吗?如果:
int fun(int a[100],int ,int ,char)怎么放 ?第一个参数就100个数组了

还有请问,如果A函数调用B函数,B函数返回了 返回到A函数的哪里?是下一条语句吗?如果从汇编的角度怎么看,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跟arm还是其他cpu关系不大,看编译器的处理,这么大的数组一般情况下编译器是把指针传过去了。
第二个问题跟体系结构相关,因为arm不是纯粹的risc流水线架构,所以在arm中是返回到调用后面的第一条指令。而在mips这类纯risc中会有延迟槽的概念,一般返回地址在调用后面的第二条指令。

网友B:
对于数组作为参数,编译器一定会使用“传地址调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