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驱动安装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谢谢

楼主(2012-03-20):
装了那个EZ-USB_devtools_version_261700.exe后,插板子,自动安装驱动,一切正常,过了几天,换了个USB口,弹出驱动安装向导后,同样选择自动安装,结果死活装不上,显示无法安装这个硬件,剩余的三个usb口都是同样的问题,只有最之前用的那个口能用。可以确定板子没有问题,在别人的电脑上已经试过了。

楼主:
还有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电脑上,插上USB线后,右下角是先弹出usb device再弹出cypress ex-usb fx2 EEPROM Missing,然后再弹出驱动安装向导,可在我的电脑上是,弹出usb device,然后就弹出驱动安装向导了,没有那个弹出cypress ex-usb fx2 EEPROM Missing的过程。怀疑是软件或驱动什么的有冲突,可我又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大家指点一下吧,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