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这么设计行吗?求高手回答

楼主:
最近设计了一个485模块电路图如下:板子做出来以后该模块只能发送不能接收,请大家帮我看看原理图设计的有问题吗?
或者能提供给我一份自己用过的485模块电路就更感激了。模块使用的范围:一主多从,距离大概在8米左右,主机发送数据,从机接收判断后,符合条件的从机发信号应答。软件格式准备采用MODBUS协议。求指导,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2-03-20):
这是我做的原理图

这是我做的原理图

这是我做的原理图

楼主:
么有人,自己顶一下

楼主:
版主在吗?有人在吗?

网友A:
终端电阻用的不对,R27是匹配电阻,看用什么电缆,一般使用120ohm的通信电缆,所以R27一般取120ohm,其他两个电阻要保证R27上的分压大于200mV,比如取1K,而且终端电阻只要在最后一个设备用就好

网友B:
建议AB线上面不要加电容

网友C:
mark,等高手回答学习

网友D:
去掉电容,偏置电阻的阻值要根据200mV的门限电平计算,注意单点偏置和多点偏置的取值是不同的,另外终端要加终端电阻。

网友E:
既然加了电容,建议波特率降到300以下试试。

楼主:
在网上求了一份验证过的电路图,大家帮忙分析下可靠性(有点不敢用自己设计的图了)

楼主:
5# joyme 一直对终端电阻有个疑问,R27这个电阻不加的话,会是什么情况?求扫盲

网友F:
LS电路也有问题,
终端电阻只能加在末端,不能每个都加!
再个偏置也不对

楼主:
单点偏置和多点偏置的取值是不同的,另外终端要加终端电阻。
引用 网友D:
单点偏置和多点偏置的值应该怎么算,或哪里能找到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G:
2个4001没用,要加防**。

楼主:
12# xwj 我画图时把那个电阻画上,调试时不装,行吗?偏置该怎么算?是否有好点的原理图,能否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或者告诉在哪里能找到,我去找,然后贴出来

楼主:
14# 兴隆 这两个二极管我理解是用于防止AB线短路时485网络瘫痪,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我又找了一个原理图,大家瞅瞅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H:
楼上的图应该没大问题,不过本人在实际中常用到::r7/r8为3.3k电阻,r9通过跳线,平时不用。
防雷接地与电源地分开。
电容不用。
v4/v5采用91伏防雷

网友I:
硬件都没多大问题,只是规范些而已。能发不能收,很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比如你是的接受使能了么,接受中断开了没,等等。

楼主:
硬件都没多大问题,只是规范些而已。能发不能收,很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比如你是的接受使能了么,接受中断开了没,等等。
引用 网友I:
软件没问题,我在别的板子上(硬件没问题)测过……

网友J:
在实验室环境下,先把后面的终端电阻,偏置电阻以及电容都拉掉,先点对点试验,然后再一步步试验,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网友K:
能发送不能接收,是不是控制端口在软件上没有反置电平啊
还有,如果不确定,主直接把线上所有电阻电容上拉下扯都去掉

网友I:
用示波器扫描下不就解决了么,很简单的问题,分析不了的东西,只能用仪器去一目了然了。

网友L:
需要增加光耦隔离

网友M:
能发不能收,,试试在1、4脚之间串上个三百欧左右的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