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功率检测电路的耦合方式

楼主(2012-03-20):
图中红色芯片为功率检测芯片,可以将天线端功率强度转化为模拟电压量送回基带芯片,实现功率的闭环控制。问题:
之前看到类似的信号功率采样都是用一个定向耦合器从天线端耦合过来一小部分信号的方式,而这个电路是直接用C1 R1接到天线端,由电路目的可知C1 R1采样通路的阻抗应该非常大,目的是不影响天线正常通路的信号传输。参考电路中C1值很小,相当于交流弱耦合,好像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但是不知道这个耦合度如何计算,例如对于特定频率F(假设是1GHz~2GHz),ANT端阻抗50欧姆, 1脚RFIN的输入阻抗80欧姆,(R1+C1)阻抗为 (100欧姆 + 大概5000欧姆)。那么整条反馈回路的阻抗严重失配,RFIN端的输入功率即功率检测芯片检测到的功率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这个耦合度由系统中发射天线增益、接收天线增益、天线极化匹配系数、屏蔽系数、发射与接收天线间最短距离等因素决定,可以计算出来的,你可以查查资料。

楼主:
谢谢KING5555,那么我如何从功率检测芯片检测到的功率来换算成天线功率呢?
换句话说,大电阻从天线端总功率中采样出来很小一部分功率给检测芯片,那这一小部分功率占总功率的多少呢?
我想应该是跟天线端阻抗50欧姆,RF1-JXC1 和功率检测芯片输入阻抗 Zin有关吧。但是怎么计算呢

网友B(2012-06-05):
不要纠结了。测试双工器的输出功率,记录检波器的输出。测量几个不同的功率点拟合出一个简单的直线方程。耦合系数就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