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8位单片机能使用RTX51 Tiny吗?

楼主(2012-03-20):
1.能用么?
2.能用的话Memory Model和Code ROM Size选择Small、Compact还是Large?
3.印象中Tiny的时钟滴答以机器周期来计算的,对单T的单片机来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中颖8位机只支持Keil和ISP51等软件,不支持RTX51 Tiny

PS:经许兄指教后更正,支持RTX51 Tiny

网友B:
RTX51 Tiny,这个实时操作系统,理论上应该支持的,可惜我没有研究过。

网友C:
RTX51 Tiny
速度快,我用stc 12系列的芯片跑,代码近万行,同时开15个任务都很流畅,所有的51系列都可以用

网友D:
1. 能用么?
2. 能用的话Memory Model和Code ROM Size选择Small、Compact还是Large?
3. 印象中Tiny的时钟滴答以机器周期来计算的,对单T的单片机来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
引用 楼主:

1. 绝对能用 !
2. Size选择Small 。
3. 对单T的单片机来说,唯一的缺点就是速度太快 :lol

网友E:
哦。太快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呵呵,学习了,谢谢指教

楼主:
:o太惊讶了!!!!
想不到还有版主之外的同学恢复我的帖子!!!
嘎嘎,板子已经到手了,所以自己试试就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F:
我也来学学。哈哈哈

网友G:
我用SH88F516在线仿真系统带的范例1,无法仿真,不知为什么?

网友G:
刚才找到原因:在设计里面加入STARTUP.A51就可以了

网友H(2012-08-09):
6# dami 可以修改时钟节拍数,跟任务执行数就可以。默认是节拍数10000 任务执行数5, 1T单片机很快的,修改成节拍数12000、任务数10 就跟52一样的10ms执行了。

网友H:
5# Cortex-M0 可以修改时钟节拍数,跟任务执行数就可以。默认是节拍数10000 任务执行数5, 1T单片机很快的,修改成节拍数12000、任务数10 就跟52一样的10ms执行了。

网友I(2012-11-10):
请教 “zhu51231”大虾,你解决的问题,正是我想要知道的,可不可以告诉下:如何设置STARTUP.A51呀?我的MON51板用户地址:0x8000,单单用MON51调试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