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电路实际应用问题,虚短为何不成立?

楼主(2012-03-20):
如插图,运放用的MCP607,问题见图片底端的文字描述。谢谢

楼主:
另:C4和R8两端电压为什么不相等呢?

网友A:
去掉C7,C9试试。运放输出别直接接容性负载。

网友B:
不明白楼主为啥用这么小的取样电阻,
估计失调电压失调电流温漂共模干扰就可以湮没信号了,
LM358不足胜任,或者取样电阻加大,或者换运放
C4与R8不等测量的问题还是连接的问题

网友B:
虽然LM358驱动容性负载的能力相对其他运放的能力强点,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建议取消,
稳定为主,

网友C:
输入只有4.2mv还是用单电源,是不行的
换双电源,提高采样电阻或加偏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运放是有输入范围的,要想让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才可以应用虚短虚断思想的,当你的输入电压超过运放的输入范围的时候,运放已经偏离线性区了,所以应该是基本条件未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去掉了,但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负载需要电压,取样电阻太大了 分压太多 负载不能工作了。
实际使用的不是LM358. 是MCP607.
C4与R8不等是连接的问题,我重新调整了下,已经相等了这2点,但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输出电容已经去掉,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增加偏置? 采样电阻不能太高,负载工作电流最大时200ma左右,太高的话,分压太多,负载工作不了。R8是串接到回路当中的。

网友C:
R10后面加一个电阻R11对Vref,Vref=Vcc/2.
且R11/R10=R13/R9.
输入阻抗会变小,Rin=R11+R10,但对于200mA来说,没什么大关系

网友E:
为什么反馈电阻R13只有3.4K??比输入电阻R9  10K小???
反馈电阻一般大于输入电阻的。

要求总放大是20倍,R13应该是51K
---楼主故意改动了,是想坑我们么??
---现在的3.4K,各数值符合规律的

网友F:
LS take easy,LS 冷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数值是3.4K时的数值。原来用的30K 也是这样的问题。
另 30K时 才放大20倍。
我问题已经找到了,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参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谢谢提供思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1.负载的和整个运放系统的共地处理的不好。
2.运放已经坏了。

调整之后 OK了。
感谢大家。

网友G:
既然另一个片子上的是正常的,你直接把那个运放焊下来换在这个片子上,可以大致推断出到底是哪出问题了,不用绕这么大圈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开始没想到运放也是问题之一

网友G:
<模拟电路故障诊断> 一书读读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