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USB口

楼主(2012-03-20):
我想用51来模拟USB的低速模式,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在低速模式中,D-和差分器输出是同向吗?
     在全速模式中,D+和差分器输出是同向吗?
2:主机在发送给设备获取描述符请求之前都有什么命令?当主机检测到有低速设备插入时,复位设备,然后向设备发送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我用示波器观察,并解码后,发现是0x69  0x82  0x18,连续好几个包。这个是输入令牌包,为什么开始不发送SOF包?或者是SETUP包?

3:我在接收到SETUP包时必须在多长时间内返回ACK包?

4:模拟全速模式需要什么型号的芯片?ARM行吗?推荐几款。

楼主:
我把一个低速设备插入USB口,用51的P3.2  P3.3口和D+ D-连接,模拟USB时序,在设备空闲时,读出一大队的0x69 0x82 0x18数据和0xD2数据(解码后),0xD2是设备返回的ACK包,那0x69 0x82 0x18呢?是时序错误吗?哪为什么读到的获取描述符请求包就正确?

网友A:
AVR有个模拟USB低速的例子,自己去找找。

网友B(2013-03-25):
AVR的那个例子看不懂 哪边有详细介绍?

网友C:
给你推荐芯片c8051f320/340
stm32f103c8t6
都不错!资料也比较多!
我的博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R有个模拟USB低速的例子,自己去找找。

那个AVRUSB看不懂 里面还有汇编

网友D:
有USB的MCU也很便宜,另外及时做出来也会吧CPU都占了,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USB的MCU也很便宜,另外及时做出来也会吧CPU都占了,有什么用!

成本低 模拟个鼠标和键盘还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