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采集处理

楼主(2012-03-20):
我用单片机采集一个电压信号测得的电压放到a[50]这样一个数组中
比如从10mv到 200mv
采集的数据有时候会大于60个这样我就一个一个的移位 去掉前面的最小的那个
我的采集有个特点 就是需要保持 40mv 60mv 80mv 附近的几个点
大家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
既要放下数据 又要保持关键点附近得数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你要干什么

网友C:
楼主先得学会如何清晰准确地描述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简单想了下,貌似也不难,数组元素只有50个,当超出的时候可以调用移位子程序(事先定义好)去掉第一个数据,保存新采集的数据。
要多采集40mV,60mV和80mV附近点的话可以设一个差值(或阈值),当处在这些区间的时候保存,不在这些区间则视数组空间余量而定,有的存,没有则不存。
感觉事件有点多,不知采样频率是多少,快的话可能来不及处理,不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先理论算下40mv 60mv 80mv 对应的AD多少,然后在这个AD值加减5个AD值(例子,可以使6,7,8,20.。。)采样后与这个范围判断下,在这个范围保存,不在去掉,保存一个记下数,一个50个数嘛,分下,你想记几个就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