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pin,CMOS输出与N channel OD输出的区别

楼主(2012-03-20):
最近在看一个datasheet,在GPIO控制寄存器中有一位NOCR这么定义:This bit specify output driver type for the pins of port n specified as output。
0:CMOS(P channel driver is enabled )
1:N channel OD(P channel driver is disabled )
这一位应该是对输出pin起作用,0是CMOS输出,1是N channel 开漏输出

同是输出,请问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请高手两种输出分别适用于哪种实际应用,多谢。

网友A:
开漏输出要接上拉电阻
CMOS输出,应该是指推挽输出吧,一般不需要接上拉

楼主:
2# ly499463215 呵呵,跟我推测的一样,如果把这个pin设置为开漏输出,就可以模拟I2C总线等,这应该是一个应用,基础知识还是太差了。
当推挽输出结构中的N沟道mos管被禁止,推挽结构就变成了开漏输出?
高手来讲解下吧,也找找资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