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这种反射型光传感器(用光纤)谁知道?

楼主(2012-03-20):
反射型光传感器,后面连的是根很长的光纤(啥光纤还不清楚,但长度应在1公里以上),这个传感器在那个红线指向的面有遮挡时,会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 ...... 求兄弟们见过的指点下。

楼主:
再再顶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霍尔呢?

网友A:
供电怎么处理的?

网友B:
老看看,小孩子的照片很好看

楼主:
to 老叶:是反射型光传感器,后面拖的是光纤,不用供电。图中说这个东西装在光交箱内,可以在远端通过那根光纤监控光交箱的门的状态。

搜索了N多地方,都没看到有类似的东西!

网友A:
给你找了一个地方,这是我的一个供应商:
http://www.apollounion.com/bigclass-49.html

你去看看有没有你要的吧。

楼主:
TO 老叶:联系他们了,没有该类应用 .......

网友C:
定做的吧,很简单的。

网友D:
单模光纤。

网友E:
把那段光纤改成供电的电缆就容易多了哈,去邦纳,基恩士看看呢

网友F:
关键在后面的接收端,你图上起个聚焦的作用

网友E:
接收端应该是次要的吧,现在的光纤光电几十米远开外都能检测到有无遮挡,只是那光纤部分一般看到的就一两米长,再长的就不知道了。我上面说的那两个牌子的传感器里肯定有能满足楼主要求的

楼主:
现在我的光纤得十公里以上 ......

网友G:
光纤传感器,是没有电源的,利用光纤随着温度、光照、弯折等等情况下,
光纤的折射率、反射系数、波长偏移等等会变化的特性。

用来测量的一种传感器。
由于造价高,精度高,所以基本都是定制,没有见量产的,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比如火箭中的光纤陀螺仪,比机械的比有极高的可靠性。

楼主这个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H(2012-07-29):
楼主 在做光纤传感器吗?交个朋友吧  讨论讨论qq 1925999123

网友I: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