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2-03-20):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我反正研究了好久了没有解决方法希望大家知道的说下
芯片是STM8S105的使用的是12M的外部晶振,之前没有发现问题,到了要试产了
问题就来,在AC转DC或者DC转AC的时候芯片都会复位,而且频率很高,我该怎么办啊
要试产了出这样的问题,真的会害死人了 。ST有这么差吗?哎!

楼主:
还真是奇怪啊!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抗干扰的问题吗?我在网上看了下,说是改为内部晶振抗干扰能力会强点,可是事实证明还是没有用的,这个就是ST的芯片吗?怎么会是那么差的了,这么大的公司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啊,真的很无语

楼主:
求版主给点意见和建议

网友A:
如果换内部晶振也没用,是不是考虑电源和程序的问题

楼主:
都检查过了哦 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之前用过的板子只是把芯片换了,改了控制板而已 走线上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过一般新手都会把问题归罪于芯片,而很少从自已的设计中找出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不过一般新手都会把问题归罪于芯片,而很少从自已的设计中找出问题。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客户都这样。。。卖原装芯片的很为难啊

网友D:
我用的是105c4还好。内核电容与用内部晶振应该比较关键!

网友E:
我用过105K4,做电源充电控制用,没碰到你的问题,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电源不良吧。不过晶振那,确实用手一碰就会变。

网友F: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我反正研究了好久了没有解决方法希望大家知道的说下
芯片是STM8S105的使用的是12M的外部晶振,之前没有发现问题,到了要试产了
问题就来,在AC转DC或者DC转AC的时候芯片都会复位,而且频率很 ...
引用 楼主:

LZ研究了好久,有没有找到芯片复位的原因?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够有解决方法。

网友G:
在AC转DC或者DC转AC的时候,如果是用两个二极管做切换,公共端一定要加一个220uF以上的电解电容,不然负载大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