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RISC MCU和MCS-51之争

楼主(2012-03-20):
基于MCS-51的CISC指令架构的8bit MCU已经面市几十年了,由Intel公司最早推出,在电子产品广泛应用。最初设计的一条指令需12个时钟周期或更多的执行,后来经过流水线优化出了1T的,有一半以上指令用了一个时钟周期,总体效率提高了70%左右。而基于RISC架构的微控制器则由包括Microchip的PIC系列,后来的Atmel的AVR系列,后来居上的势头不可阻挡。二者的区别在于跑一样的系统时钟频率所执行的指令数目不同,后者要快,最终导致1MIPS所消耗的功率有差别。Intel的奔腾系列就是CISC的。ARM就属于后者,所以Apple 的Ipad跑1Ghz也无需散热器,当然也与IC设计也有关系。由于MCS-51内核版权过时,国内很多MCU设计公司开始使用MCS-51作为内核推出各种型号的芯片,价格也极具吸引力。最近国内公司LogicGreen经过长期研究也推出了属于自己的基于RISC的架构的Flash MCU,采用了二级流水线设计,预测的指令的执行,使JUMP,RET,CALL指令在两个指令周期内完成,比AVR指令架构还高的效率,原因是AVR没有采用流水线设计。

网友A:
群众基础很重要!:)

网友B:
"总体效率提高了70%左右"

是700不是70

明显的广告帖

楼主:
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
其实所谓1T单片机只有不够一半的指令是单周期的,而且很多都要通过A寄存器来缓存,从而实际是“2T”!如果从总体运算效率来讲不是楼上说的有那么高,因为很多情况不是就用那几条1T的指令来完成!很多是6T,12T,24T的!

网友C:
C8051F的总体效率,比标准51,  提高了70%左右。

网友D:
哪里来的代理?

楼主:
Silabs的C8051F系列,MegaWin,老姚的STC的1T,SysMOS 系列,在cast 的1T 8051 内核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可能加入了自己的创新。在众多的MCU厂商都使用了8051内核,说明8051确实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如果工业控制需要处理和采集更快的信号,输出更细腻是波形,那就需要更高的效率的MCU,这就使得RISC MCU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比如用IO来模拟实现USB1.0的功能,模拟CCD的DSP 的配置SPI Flash(clk 达2Mhz),甚至播放wma音乐,1T 8051难以实现。所以Logicgreen MCU设计的初衷就是做一款高效率的MCU,以适应更高的要求。想了解更多,请加我Q:42236699

网友E:
建议了解一下ARM的 A、R、M系列内核,大致可以了解处理器的分化和发展。
LZ的东西,想跟51系列比拼,价格恐怕是关键(至少客户相信你便宜,是否真实不管:lol),不信你可以去问问老妖。

网友B:
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
其实所谓1T单片机只有不够一半的指令是单周期的,而且很多都要通过A寄存器来缓存,从而实际是“2T”!如果从总体运算效率来讲不是楼上说的有那么高,因为很多情况不是就用那几条1T的 ...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要去计算才有发言权
我曾经将C8051的111条指令的周期全部加起来与标准的8051的111条指令相比较快了将近8倍

楼主:
Intel虽然是祖母或祖父,所生孙子跑得快那是肯定的,简单的加起来只能说明一代胜一代,毕竟8051的指令架构是8bit的,并行处理的速度可想而知,遗传的缺陷。比如就说1T的吧,完成一个2字节相加至少也要4个时钟周期(add a Rn,2T)。STM8S的Datasheet标称达到25MIPS,这确实是“最高可达”,可是没有人会写一个程序只有1T的指令的程序,写了你也不能用,也看不懂,况且1T的指令完成不了一个完整的计算,通常都要经过A缓存,综合运算能力大打折扣。

网友F:
AVR没有采用流水线设计

从技术角度上看,这也太扯淡了。

网友G:
现在是MCS51和CORTEK M0/M0+ 的竞争啊。。。 https://bbs.21ic.com/iclist-78.html

楼主:
恐怕MCS-51还不能肩负这样的责任

楼主:
贴一个RISC 8bit Flash MCU Datasheet,性能超AVR。

网友H:
取代51单片机吧 性能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价格 如果你价格低 那么就ok

楼主:
增加了性能并没有增加成本,这是我们设计的初衷

网友F:
抛却广告词中的华丽丽不谈,支持楼主公开推广芯片

网友I(2012-07-01):
不知道这几个芯片与AVR能不能PIN对PIN对应,如果可以,那倒可以试试,否则要修改PCB的话就不太容易了

网友J:
SOP8脚的flash能有4K就爽了,STC104的SOP8据说用量非常大,你们的只有1Kflash,初始化完了寄存器就没剩下几个字节了

网友K:
纯属广告,谢谢观赏!!!: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