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做过的20层板

楼主(2012-03-20):
晒晒做过的20层板,请朋友指点.

楼主:
是一个开发板(带两个CPU )。

网友A:
想想自己只懂画双层板,真是打击够大的啊。

网友B:
这板子打个样得多少银子啊?线宽是多少的?
是否方便上传pcb啊?呵,不行发个gerber呢?景仰啊,LZ一直都用PADS?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软件画的啊  20层  一般的软件不行吧

网友D:
2个CPU不用20层吧?我做过的一个最复杂的板子上面有8个CPU也只用了16层

网友E:
这要看总线频率

网友D:
不过PAD我画的最高才8层,再高的就换的candence

网友F:
打盲孔的么?

网友G:
板子的厚度多少啊。

网友H:
很想知道什么系统需要20层板,这板子成本得多高啊

网友I:
用在什么方面的啊,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