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波 、切波控制

楼主(2012-03-20):
用到光偶、可控硅控制水加热问题,软件工程师提到丢波、切波问题,两种控制方式好像用的不同的光偶,问下怎么样的叫丢波控制,怎么样的叫切波控制,两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谢谢!

网友A:
我猜主要是过零触发。
电网为50hz周波
为了不对电网造成污染
你加热的时候要在过零点触发可控硅

网友B:
热水就用过零触发.....
最小控制周期是半波长.10ms,本来热水就是一个大滞后系统.
没必要用斩波调压

这个丢波,切波.真是第一次听见....不过大波熟悉.

网友C:
这是典型的外行白话。

为了控制功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控制单位时间内的电压波形数量,例如对220V/50HZ电网来说,一个电压周期是20ms,假设用10秒做为一个控制周期,则一共会有500个正弦波,可以通过负载上通过的正弦波数量来控制负载的平均输出功率,这就叫着所谓丢波控制,例如10秒内只施加250个正弦波,则负载功率相当于降低一半。

切波控制的意思则是对于一个20ms内的正弦波进行控制,例如一个正弦波周期内,只让通过10ms的电压,则负载平均功率也相当于成了一半。

不管哪种方式,根据现在的设备电磁兼容要求,都要求也都很容易做到过零触发,否则对电网的污染太大。

网友D:
过零触发和移相触发调整输出功率,怎么变成了丢波、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