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用51单片机驱动脉冲式蜂鸣器

楼主:
最近打算学单片机,驱动一个脉冲式的蜂鸣器,我开始用一行输0,一行输1,交替,结果只是嗒嗒嗒嗒的响,觉得是频率不够。然后想用定时器输脉冲,还没试,但假想了一下,两个中断才输出一个脉冲,感觉好像很浪费,等会去试下。

求教能不能不用定时器直接调用时钟
或者大侠们是怎么驱动这种脉冲式的蜂鸣器的
小鸟真心求教
先谢谢了:)

楼主(2012-03-20):
刚刚试了用定时器驱动
if(j==1)
FMQ=0;
if(j==2)
{
FMQ=1;
j=0;
}

void exter1() interrupt 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j++;
响是响起来了
我感觉很浪费的样子
求高手指点好方法。。。

网友A:
那只能用带PWM输出的MCU了

网友B:
1、IO口不停的反转也可以,但需要有一定的速度,不能速度太低。
2、不能用IO口直接驱动,需要加功率驱动,例如加一级三极管,IO口的驱动电流有限,不能给蜂鸣片足够的驱动电流,所以声音高低就受影响。

网友C:
这个叫做无源蜂鸣器
通电直接就能响的叫有源蜂鸣器
:lol

网友C:
再加个开关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D:
用一个频率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停的反转要达到高频率除了用定时器还有别的办法么?

楼主:
听各位大侠的意思是
这个蜂鸣器并不是脉冲型的,只是因为IO口每次输出的电流不够,而加高频率只是让单位时间内输出的电流加大了,所以蜂鸣器更响了,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孤陋寡闻,我以为是给个脉冲响一下的......貌似是以前的老师这么理解并和我们这么说的,于是我也这么理解了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像的确是要一定的频率才响的............................................:Q

楼主:
越看越觉得自己无知。。。。。

简单点吧,是不是弄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无源的也行了?明天去弄个试下。。。。

网友F:
加个三极管驱动、频率肯定可以做到的。。

网友G(2012-06-11):
要让蜂鸣器响,应该是要放大电路的,要不然IO口电流不够,是驱动不起来的,贴一个教程上的电路吧

网友D:
买见过“脉冲型蜂鸣器”的说法,一般是有源、无源。。。。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用延时来实现翻转

网友I: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大侠,他们说的长声的蜂鸣器应该怎么焊接

网友J:
蜂鸣器分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你说的是那一种?